C语言for循环的问题

楼主(2021-04-01):
我使用for读取缓存区的rgb数据到lcd的缓存中无法显示,这个循环是为了提取特定区域的rgb像素。
第一种方法就是初始化为指定的地址避免过多的加运算,但是lcd显示有问题(没反应或无显示,花屏)。
         for(y=60; y<100 ; y++ ){
             for(x=100;  x <200 ; x++){
                 LCD_BUFFER[y][x] = pixelbuf[y][x] ;
                                                 }
                                              }

只有初始化为0才是正常的,但是下面需要加运算降低了效率。
         for(y=0;  y <100 ; y++ ){
             for(x=0;  x <200 ; x++){
                 LCD_BUFFER[y+60][x+100] = pixelbuf[y+60][x+100] ;
                                                 }
                                              }

网友A:
很奇怪,但是你的LCD_BUFFER[y][x] 数组与pixelbuf[y][x] 数组的定义是多大?还有,你发送显示的内容是从哪开始的?

网友B:
没看懂  你想让数组索引取值60-100 还是60-16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但是你的LCD_BUFFER[y][x] 数组与pixelbuf[y][x] 数组的定义是多大?还有,你发送显示的内容是从哪 ...

LCD_BUFFER[y][x] 数组与pixelbuf[y][x] 都是240*320的,内容在pixelbuf[y][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  你想让数组索引取值60-100 还是60-160 ?

我想让它从60开始计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LCD_BUFFER[y][x] 数组与pixelbuf[y][x] 都是240*320的,内容在pixelbuf[y][x]。

这个问题,你可能要跟踪一下,看LCD_BUFFER[y][x] = pixelbuf[y][x] 这里,LCD_BUFFER的指向与pixelbuf反映向是不是同步的?有可能是程序跑飞,或溢出数组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你可能要跟踪一下,看LCD_BUFFER[y][x] = pixelbuf[y][x] 这里,LCD_BUFFER的指向与pixelbuf反 ...

各位大佬都没辙,只有这个办法了。

网友C:
LCD_BUFFER[y][x] 数组和pixelbuf[y][x] 都是240*320的,可能是数值超出数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LCD_BUFFER[y][x] 数组和pixelbuf[y][x] 都是240*320的,可能是数值超出数组范围。

for(y=60; y<100 ; y++ ){
             for(x=100;  x <200 ; x++){
                 LCD_BUFFER[y][x] = pixelbuf[y][x] ;
                                                 }
                                              }

从程序上看不出来,只能debug了。

网友D:
你这两个for循环最终LCD_BUFFER[y][x] 赋值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是LCD_BUFFER[60][100]到LCD_BUFFER[100][200],  第二个是LCD_BUFFER[60][100]到LCD_BUFFER[160][300]。最终显示的可能不是你想要的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两个for循环最终LCD_BUFFER[y][x] 赋值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是LCD_BUFFER[60][100]到LCD_BUFFER[100][200 ...

我的缓冲大小是240*320的,但是没显示。我本意是让它从60开始计数。

楼主:
当我把100和200改为200,300时正常.太奇怪了!

for(y=60; y<100; y++ ){
             for(x=100;  x <200 ; x++){
                 LCD_BUFFER[y][x] = pixelbuf[y][x] ;
                                                 }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我把100和200改为200,300时正常.太奇怪了!

for(y=60; y

for(y=60; y<160; y++ ){
             for(x=100;  x <300 ; x++){
                 LCD_BUFFER[y][x] = pixelbuf[y][x] ;
                                                 }
                                              }

这样就应该可以,这样就和第二个for循环赋值的数组数量是一样多的。

网友E:
第二个比第一个赋值多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二个比第一个赋值多好多

不太明白,第二个循环应该不会影响到第一个循环?

楼主:
谢谢大家,找到问题了!
问题不在循环里,是因为pixelbuf[y][x] 由硬件刷新的,可能是程序太快硬件没反应过来(因为把数字改大才正常),解决办法是把pixelbuf[y][x]转给另一个缓冲区然后在另一个缓冲区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