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替代方案,直接电脑控制设备还是通过单片机GPIO口?

楼主(2021-04-01):
我们原来生产的机械设备上使用PLC做工控,但是最近想看看使用电脑取代PLC的可行性,主要原因是我们现在使用的PLC交互屏幕比较单调,通过我前期的预研,我的想法集中于直接使用电脑GPIO口控制设备和通过电脑控制单片机控制设备两种。我们的设备工厂不是24小时运行的,每天工作20小时左右,程序的健壮性应该可以通过重启来解决,请大家帮忙选择一下。
单选投票, 共有 38 人参与投票
2.63% (1)
86.84% (33)
10.53% (4)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如果说你指的电脑是pc,那这个gpio恐怕是没法直接控制的吧,除非接个什么扩展卡在主板上面,那还不如用pc+单片机来得方便

楼主:
我前一段时间买了Ginkgo的USB转I2C的适配器,这个的优点是编程比较简单,接口封装号了,支持python编程。对于单片机,现在在学习上位机和下位机通讯,之前买了一个简单的单片机的板子玩了几天,由于板子已经组装好了,不晓得如果买单独的单片机供电的问题,不过预测费用会低一些。

网友B:
如果想要稳定,那就纯单片机或者fpga。如果想要越简单越好,那就串口连接单片机发指令。直接用电脑的gpio,也不是不行,查电脑的南桥手册,深度发烧了。个人建议越简单越好,你要是单片机不会,干脆就用免开发的wifi模块,直接控制io开关量

网友C:
个人建议还是用PLC ,工厂的机器稳定才是重要的。还有一种多功能控制器。也挺方便的。
电脑最不稳定。今天这个搞两下,明天那个搞两下。搞来搞去就坏了。

网友D:
如果想要稳定,采用:电脑--串口连接--单片机--驱动电路--执行器。因为串口联接中提高了信号电平幅度,抗干扰能力强些。在噪音比较少的环境情况下,可以用无线wifi模块:电脑--无线wifi--单片机--驱动电路--执行器。这种方法简单易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要稳定,那就纯单片机或者fpga。如果想要越简单越好,那就串口连接单片机发指令。直接用电脑的gpio, ...

你的意思是ESP8266wifi模块?我们需要连接的开关比较多,会不会有干扰啊?

网友E:
一般工厂用的都不喜欢把PLC换成单片机,认为单片机没有PLC可靠。

网友F:
现在的激光切割机大多都是工业计算机通过以太网连接专用模块运行的

网友G:
小型设备随便搞  如果大型设备尤其安全要求较高的  用工控电脑(WINCC或者组态王之类)+PLC  PLC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发展 各种不安定因素也基本考虑比较全面  做公司研发那就另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ESP8266wifi模块?我们需要连接的开关比较多,会不会有干扰啊?

为什么会有干扰?这个成本很低,你直接实测一下应该也行。我这边有项目用的就是8266,密集型的没问题,又不是时时刻刻大带宽传东西

网友H:
主要是从安全级别考虑,计算机直接用作I/O控制的大都是些学生或实验室,在工业现场不可能长期连续运行;
PLC有点在于自主控制,可以不受HMI控制情况下完成一定任务,可靠性最高。主要用在工业现场。
单片机主要是开发周期长,虽然方案灵活,但需要硬软件调试与考核,稳定需要时间和试验代价,用到产品线一般需要较长时间。当然,20点以下简单应用也很快,作为产品研发非常合适,折合总费用较低。例如洗衣机、空调、穿戴电子产品等等。但一般不用做短期开发成为工业控制的平台,潜在不安全因素无法完全排除,当然并不是自身芯片的安全问题,牵扯系统设计、经验和规范等多方面因素。

网友I(2021-08-06):
我感觉还是用单片机控制好吧!

网友J:
用工控主板,有带GPIO,也可直接操作

网友K:
不看好这个项目,就因为交互屏幕比较单调就要抛弃PLC了?可是用单片机多少麻烦知道吗?不说单片机需要电源需要外壳,硬件和软件上的抗干扰措施都要做好,I/O需要隔离,最终也是和PLC类似,只是换了MCU,通讯协议换成自己的了。要是嫌触摸屏显示太单调的话,不如考虑工控机+PLC的方式,看看如何整合使用。

网友L(2022-10-06):
引用 网友K:
不看好这个项目,就因为交互屏幕比较单调就要抛弃PLC了?可是用单片机多少麻烦知道吗?不说单片机需要电源 ...

批量出货,还是要单片机!PLC只适合短期,不计成本,要求高的场合!不适合批量化!都说PLC稳定、可靠,这都是PLC公司做的工作,你他们是要赚钱的!如果自己研发,时间长点无所谓,等研发好了替换了就是!毕竟价格时代,稳定、成本低才有市场!

网友M:
     推广PLC的说法很重要一条是编程界面符合传统电工熟知的电路图,方便老电工们,须知那老的早已退去,现在的今非昔比,这一条似乎没有了。
     PLC里面也是一个单片机(系统),只不过做得很好,代价就是成本太高。有钱且懒加笨又急首选PLC。

网友N:
PLC的稳定可靠性不是说笑的,安全生产环境不建议换单片机,更不要说PC+GPIO,除非你能承担起发生生产事故的责任。很多生产环境都是零故障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要稳定,那就纯单片机或者fpga。如果想要越简单越好,那就串口连接单片机发指令。直接用电脑的gpio, ...

我想问一下  用用免开发的wifi模块
它的实时性是不是不好。

网友P:
我们老师傅用单片机做控制系统,485扩展板作为数字量输出端口,在通讯上作了改进,单片机发送指令是一次性发送,板子根据各自的位置解码进行数字量输出控制。反馈则是依次轮流回转端口状态。
我用国产的西门子做了套系统,带网口的224价格在450左右,加上32个点的输出模块2个,组成具有64个点+的数字量输出口,在西门子CPU中编制控制程序,在电脑端采用组态王做为上位机,作为下达指令和回传状态。

网友Q: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你指的电脑是pc,那这个gpio恐怕是没法直接控制的吧,除非接个什么扩展卡在主板上面,那还不如用pc+单片 ...

扩展卡每秒能传输上GB的数据,单片机只能几百KB。

网友R(2023-01-13):
这个想法不能满足PLC的高端应用,PLC也是高速的mcu做的外设模块,mcu频率高,外围功能丰富。
使用简单的mcu不能完全替换,简单的可以。
比如各种协议的伺服电机控制,ethercat等协议这些简单的mcu板无法完成。

网友S:
通过电脑控制单片机控制设备

网友T:
我以前做过旧设备改造,使用单片机。做过注塑机的机械手,和一些小设备的半自动化改造。超过10年的运行考验。证明可靠。

网友U:
引用 网友E:
一般工厂用的都不喜欢把PLC换成单片机,认为单片机没有PLC可靠。

PLC底层就是单片机~

网友V:
PLC里面也是一个单片控制的。
电脑的实时性远比PLC差,所以你应该用单片机代替,或者用单片机做一个PLC代替。

网友W(2023-02-12):
主要看数量,量少就用PLC,量大才可以考虑单片机。有便宜的国产PLC,电脑一般不用于工控,除非要记录大量数据或看图表。简单工控不需要电脑。

网友X:
GPIO没办法直接控工控设备的,电压和驱动能力都不够,你得想好驱动电路放在什么位置

网友X:
引用 网友N:
PLC的稳定可靠性不是说笑的,安全生产环境不建议换单片机,更不要说PC+GPIO,除非你能承担起发生生产事故的 ...

PLC也是大部分用单片机,只不过稳定性设计和验证工作做得比较好

网友Y:
通过电脑控制单片机

网友Z:
通过电脑控制单片机控制设备,这是行业共识,老外那种全自动化的东西,全是这种方式。好像他们更多偏向于电脑控制PLC来控制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