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用过IAP15W413AS这个片子

楼主:
自己写了个1602显示模块 用的15W408AS 8k不够用 于是换IAP15W413AS 可Keil中找不到这个型号 用STC的ISP工具添加也没有 只能找到15w408as 这样就没法写大于8K的程序 编译的时候会说超了

有前辈用过么 能告诉一下怎么弄么

网友A(2021-04-01):
写大于8K的程序  编译的时候不会说超了

网友B:
用过啊。没问题,你STC的库没加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写大于8K的程序  编译的时候不会说超了

你这个程序大小是不是59K?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写大于8K的程序  编译的时候不会说超了

大神 讲讲如何做到的 拜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过啊。没问题,你STC的库没加好吧

我理解不是加库的问题 选型成408as 应该是STC.CDB里就定义了最大空间 我自己搞半天也不得要领 你说的库文件 如果是这个stc.cdb 它是stc官方给的 点那个添加型号自己就生成了 如果是.H文件 用的也是官方的 但这个只是一些地址定义 里边貌似没有程序空间定义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写大于8K的程序  编译的时候不会说超了

是把ROM和XRAM两个去掉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过啊。没问题,你STC的库没加好吧

追问一下 如果用ISP识别的是IAP 但程序里选择的是15W 能下载进去么 会不会报单片机型号不对的错误

你的STC单片机型号里有IAP15w413AS这个型号是么

网友E:
STC15W408AS系列有这型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STC15W408AS系列有这型号的

感谢回复 我试试重新弄STC片子的库

网友D:
引用 网友E:
STC15W408AS系列有这型号的

我看了一下 在这个手动选择里 我的keil也可以找到iap的型号 但是 如果在 为工程设置选项 或者 为目标选择设备 里 我的keil是找不到iap413的 麻烦你方便的时候帮忙看一下你的有么 我已经试过用ISP重新导入单片机型号 还是没有

网友F:
stc-isp不会找不到IAP15W413AS 。如果使用到EEPROM要注意正确选择地址,与15W408AS不一样。

网友G:
51的程序极限是64K,无论选择那款型号,都可以写64K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一下 在这个手动选择里 我的keil也可以找到iap的型号 但是 如果在 为工程设置选项 或者 为目标选择 ...

keil只是选择是什么系列,没有具体型号,加入的stc库,一方面是为了调取头文件,一方面是为了仿真。就选STC15W408AS系列,如果编译不过,把keil设置恢复默认,应该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keil只是选择是什么系列,没有具体型号,加入的stc库,一方面是为了调取头文件,一方面是为了仿真。就选S ...

我试一下 有问题再请教 谢谢

网友H:
如果仅1602+DHT11的话204就可够用了408不会有不够用的除非垃圾太多
对于13这个器件没玩过可以打客服电话问解决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如果仅1602+DHT11的话204就可够用了408不会有不够用的除非垃圾太多
对于13这个器件没玩过可以打客服电话问 ...

也不是啦 功能数量不一样 程序大小就不一样嘛 虽然我肯定不是高手 不过对空间还是比较吝啬的

依旧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