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步进电机控制可调电容实现信号的扫频

楼主(2021-04-01):
没懂怎么实现控制信号的扫频和电机在电路中的连接方式,求会的大佬教

网友A:
我猜,你是要用步进电机带动可变电容旋转,改变容值,最后改变振荡频率,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这样,你就要控制步进电机了。

其实你可以用一个频合器,来输出特定的频率,精准度比用改变电容的方式更快更准。
不知你要的频率范围?300M-1.2G,可以用MX2332(电路复杂,还要有VCO),或直接一个BK4815、at1846(不用外挂 VCO,可直接输出频率,120M-520M),或FD6818(频带更宽,有30M-1.2G)

网友B:
这是30年前的方法,当然不是说落后,只是机械方式调节旋转极板来改变电容的年代已经过期,现在的频率都比较高,采用变容二极管很容易做到“线性”调节,为什么要这么大体积的设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