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rduino点阵,流水灯效果的实现代码与方法

楼主(2021-04-02):
图如下,就只有面包板,点阵灯,还有一个芯片连接

网友A:
搜arduino 8*8点阵驱动,里面应该有适合你的
本质点阵就是把LED以矩阵的形式排列起来了,原理就是根据行号和列号来确定某一个LED
这里你要注意几点:你的点阵型号,(行)共阴还是共阳?两者接法有区别,或者更直接的说,引脚对应关系的问题,不同的厂家型号每个脚对应哪一行哪一列是可能不一样的,这方面就要去找你买的那家的原理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