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手册上如何查看一款芯片的时钟频率?

楼主:
菜鸟问一下,在芯片数据手册上如何查看时钟频率

网友A(2021-04-02):
24MIPS 这个参数就是时钟频率相关的参数。  这里有两个概率要弄清楚,单片机的运算速度取决于芯片的时钟频率和指令周期。  时钟频率是常听到的参数,就是楼主想了解的那个参数, 指令周期就常常被忽略。 比如STC芯片12T模式下, DIV运算的指令周期为48时钟周期,而在1T模式下,DIV运算的指令周期为6时钟周期。 也就是说,1T模式下, 做一次DIV运算,要比12T模式快 8倍。  而24MIPS这个指标,就是描述该芯片每秒钟可以执行24百万个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MIPS 这个参数就是时钟频率相关的参数。  这里有两个概率要弄清楚,单片机的运算速度取决于芯片的时钟频 ...

噢噢噢 ,好的  ,谢谢大佬

网友C:
24MIPS 这个参数,时钟频率是指同步电路中时钟的基础频率

网友D:
  这里有两个概率,单片机的运算速度取决于芯片的时钟频率和指令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