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C语言简单小程序,求大神指点,谢谢

楼主(2021-04-02):
1空到4空,我搞不懂,求大神解释下,IO0SET为GPIO 输出置位寄存器,写入1是,置引脚为高电平,
IO0CLR 为GPIO 输出清零寄存器,写入1时,置引脚为低电平。
求大神解释下1-4空,最后附图的答案有啥作用?

网友A:
不太懂stm32,可以去阅读下相关书籍

网友B:
IO0SET = ~LED_ON;
如果 LED_ON_Num = 1, 那么 LED_ON = 0x01, 取反后为 ...111110(二进制), 前面很多1, 省略不写了。
这句意思就是 让 IO0SET 寄存器 除了第一个 bit 之外, 其他 bit 都为 1(置引脚为高电平)。

IO0CLR = LED_ON;
这句意思就是 让 IO0CLR 寄存器 的第一个 bit 为 1(置引脚为低电平)。
由电路图可知, 引脚为低电平, LED 会亮。那此时 D1 点亮,其他不亮。

LED_ON <<= 1;
这句意思就是 LED_ON 左移 1 bit, 就是本来控制第一个 IO, 现在左移了, 要去控制 第二个 IO

if( LED_ON_Num++ == 4 )
这句意思就是 如果循环点亮到 第 4 个灯, 这就不能继续了, 要恢复 LED_ON 、 LED_ON_Num 为原来的值, 因为只有 4 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0SET = ~LED_ON;
如果 LED_ON_Num = 1, 那么 LED_ON = 0x01, 取反后为 ...111110(二进制), 前面很 ...

大神很给力了,非常感谢,LED_ON_Num=1这个是什么意思?还请大神解释下,谢谢!

网友C:
LED_ON_Num=1  IO口置1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_ON_Num=1  IO口置1

就是置GPIO为输出吗?LED_ON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_ON_Num=1  IO口置1

就是置GPIO为输出吗?LED_ON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谢谢你!

网友D:
LED_ON_Num=1
是if (LED_ON_Num == ?)后回复计数初值的。
即重新开始计数的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置GPIO为输出吗?LED_ON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谢谢你!

LED_ON_Num 是个变量啊,计数用的,就是第几个灯亮,超过总数4就重置为1.跟IO没关。是怕看不懂才设的,否则直接用LED_ON也行,它大于8就重置1.

楼主:
引用 网友E:
LED_ON_Num 是个变量啊,计数用的,就是第几个灯亮,超过总数4就重置为1.跟IO没关。是怕看不懂才设的,否 ...

LED_ON 就是变量,是这个意思吧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