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C语言小程序if ((IOSET&LED)==0),求大神告知,谢谢

楼主(2021-04-02):
if ((IOSET&LED)==0)
这是啥意思,求告知,谢谢

网友A:
if ((IOSET&LED)==0)  判断IOSET这个寄存器&上LED这个寄存器的结果是不是等于0。

网友B:
判断()内 定义为ioset与定义为LED的内容是否等于0  先与运算载判断是否等0

网友B:
判断语句 判断()内定义为ioset的量和定义为LED的量与运算后是否等于0   先进行与运算再判断是否等于0

网友C:
就是IOSET和LED每一个相应的二进制位都不可能同时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IOSET和LED每一个相应的二进制位都不可能同时是1

那IO0SET 在&之前的初值是多少了
都是0 还是都是1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if ((IOSET&LED)==0)  判断IOSET这个寄存器&上LED这个寄存器的结果是不是等于0。

嗯,我想知道是IOSET  这个初值是什么了,题中也没有告诉初值,都是1吗?

网友E:
&运算 只有当对应的两个二进制位都为1时结果才为1,否则为0

网友F:
这句话的啥意思是:如果IO输出状态如果和LED现在的状态相同,且两个都是0,则If条件成立。

网友G:
无论初值是啥,它只是一条判断语句,成立就执行,不成立就不执行

网友H:
我猜,LED应该是IOSET这个寄存器的某一个IO,那么if ((IOSET&LED)==0)这个语句就是判断LED这个IO的状态是不是为0。假设LED是在IOSET寄存器的第7脚,那么LED的定义应该就是 #define LED 0x80。也就是判断 IOSET这个寄存器的 bit7 的状态

网友I:
只要IOSET或LED一个为0就满足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猜,LED应该是IOSET这个寄存器的某一个IO,那么if ((IOSET&LED)==0)这个语句就是判断LED这个IO的状态是不 ...

给你点赞,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