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阅读,求大神告知谢谢

楼主:
查看数: 1774 | 评论数: 14 | 收藏 1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21-4-2 13:02

正文摘要:

这题我想知道,第8问 与第9问, 第8问,高电平点亮,为什么? 我真的不明白啥时候用高电平点亮,啥时候用高电平熄灭? 第9问,低电平熄灭,为什么?求大神告知,谢谢!

网友A(2021-04-08):
引用 网友B:
我相信很多人不太愿意回复你这基础太差的,又不去看基础的,学东西要一步一步来的,LED的另一端不是并联了 ...

为你点赞,谢谢你大神!

网友C:
取决于另一端是高还是低

网友D:
你那个硬件就是I/O高电平点亮 ,低电平熄灭.由IO输出电流直接驱动LED

网友B:
我相信很多人不太愿意回复你这基础太差的,又不去看基础的,学东西要一步一步来的,LED的另一端不是并联了在一起接地了么?那么这边的都是负极,那么单片机IO口则控制LED的阳极,则此时IO口拉高产生电压差,LED有电流就会亮了,反则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如果画这张图的人不是NC,LED接地的脚只能是阴极,接电源的只能阳极,串联的电阻,在阅图时可以略过。

我还特意查了下啥叫NC,  哈哈!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好大神,不要生气,只当我是白痴好了!这题LED也没有三角形△,也没有横线,你咋知道是阴极接地,题中 ...

如果画这张图的人不是NC,LED接地的脚只能是阴极,接电源的只能阳极,串联的电阻,在阅图时可以略过。

网友F:
恶补电路基础知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太基础了,大家对你的问题除了咬牙切齿,真没得说了。。。LED要点亮,必需是阳极的电压比阴极要高!不同 ...

你好大神,不要生气,只当我是白痴好了!这题LED也没有三角形△,也没有横线,你咋知道是阴极接地,题中只是圈表示LED,接地只能是阴接地,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咋知道阴极是接地了,我的意思是这题阴阳极怎么区分?LED不管是阴极还是阳极接地,要点亮,只能是高电 ...

太基础了,大家对你的问题除了咬牙切齿,真没得说了。。。LED要点亮,必需是阳极的电压比阴极要高!不同的LED需要的点亮电压不尽相同,还有电流的要求。这题中,阴极(也叫负极丶K极)接地了(0V),所以要让它亮起来,只能是阳极(也叫正极丶A极)输入一个高电平,所以相应的引脚就要输出高电平(约等于单片机的电源电压,原理图中LED符号,一条横线代表阴极,一个三角形代表阳极,看原理图就要知道这些LED的点亮的条件。
这么解说,你,明白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LED 由两个脚 , 阳极和阴极, 阳极电压高, 阴极电压低, LED 才能亮, 当然压差太低也不会亮。

就本电 ...

你咋知道阴极是接地了,我的意思是这题阴阳极怎么区分?LED不管是阴极还是阳极接地,要点亮,只能是高电平点亮,可以这么认为吗?谢谢你,还请告知!

网友G:
LED 由两个脚 , 阳极和阴极, 阳极电压高, 阴极电压低, LED 才能亮, 当然压差太低也不会亮。

就本电路来说, LED 的阴极接地了, 阳极接 单片机。

阴极电压已经是低了(接GND), 那么给阳极一个高电压, LED 就亮了。 这就是为什么是高电平点亮。

网友H:
看电路图啊,LED另一端不是接地嘛,自然是高电平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I:
高电平是亮还是灭,
由电路决定的

就拿这题来说,为何用IO0SET ,高电平点亮了 ??谢谢,求告知

网友I:
高电平是亮还是灭,
由电路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