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电路里这些按键有啥作用? if ((k &keycon)!=keycon) 这句代码不理解,求大神

楼主(2021-04-02):
  问题:想知道这些按键有啥作用?
   if ((k &keycon)!=keycon)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keycon 是啥意思?
求大神告知,谢谢!

网友A:
就是k和keycon有至少一位不一致

网友A:
就是k和keycon至少有一位不一致,keycon开头就被define完了,估计是键盘扫描的意思

网友A:
问题一:这句话意思是:k和keycon至少有一位不相同
问题二:keycon在开头被define了,意思是键盘扫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这句话意思是:k和keycon至少有一位不相同
问题二:keycon在开头被define了,意思是键盘扫描吧!!!

嗯,谢谢,大神程序看得懂吗?

网友B:
if ((k &keycon)!=keycon)  的意思是,判断 k 这个寄存器 &上keycon这个寄存器的结果不等于keycon这个寄存器的值,这条语句就为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 ((k &keycon)!=keycon)  的意思是,判断 k 这个寄存器 &上keycon这个寄存器的结果不等于keycon这个寄存 ...

你好大神,帮我看下本题第七问,KEY6~KEY8闭合,此时是讲13  14  15 位置为0吗?之后断开KEY8是将第15位置为1,是不是这个意思?还请大神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大神,帮我看下本题第七问,KEY6~KEY8闭合,此时是讲13  14  15 位置为0吗?之后断开KEY8是将第15位 ...

按下的是0断开是1,不过经过取反后,switch判断的是1,由于没有判断多按键值,所以同时按多个键无动作。

网友D:
k和keycon有一位不一致则为真,否则为假

网友E:
检测IO0PIN上引脚的电平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下的是0断开是1,不过经过取反后,switch判断的是1,由于没有判断多按键值,所以同时按多个键无动作。
...

懂了,非常感谢!

网友F:
if ((k &keycon)!=keycon)  是判读K的第8位到15位有没任意一个位被拉低.

网友G:
if ((k &keycon)!=keycon)  的意思是, k 值与上keycon这个值的结果不等于keycon这个寄存器的值,如果为真就执行下面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