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单片机秒表计时器 不成功

楼主(2021-04-02):
功能上电后显示0000,然后每个1秒数码管值加1,加到9999时从0000重新开始。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uan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段码
uchar code weima[]={0xef,0xeb,0xe7,0xe3};//位码
//0xff;0xfb;0xf7;0xf3;0xef;0xeb;0xe7;0xe3
uchar dispbuf[];
uint count;
void delayms(uint xms)//延时函数
{
        uchar i, j;
        while(xms--)
                {
                i = 2;j = 199;
                do{while (--j);}
                while (--i);
                }
}
void duan(void)
{
        dispbuf[3]=count/1000;
        dispbuf[2]=count/100%10;
        dispbuf[1]=count/10%10;
        dispbuf[0]=count%10;
        }
void wei(void)
{
        uchar x;
        for(x=0;x<4;x++)
        {
                P0=duanma[dispbuf[x]];
                P2=weima[x];
                delayms(1);
        }
}
void main()
{
        uint k;
        while(1)
        {
                if(++k==220)
                {
                        k=0;
                        if(++count==10000)count=0;
                }
                duan();
                wei();
        }
}
是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A:
现在运行是什么现象,说明一下吧,这样大家才好确定错误的位置,,是编译有问题吗?如果编译有问题,发编译提示错误文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运行是什么现象,说明一下吧,这样大家才好确定错误的位置,,是编译有问题吗?如果编译有问题,发编译提示错 ...

uchar dispbuf[];
这里没有加数组个数

楼主:
第一次发帖忘记放图了

楼主:
以解决怎么删帖啊

网友B:
你是如何保证主循环里面,每次count++ 是1秒钟的?   给你个建议,既然要玩计时,就老老实实的去用定时器实现, 你这个delay毫秒的函数, 是非常不合理的。 而且,循环里面的用法也没有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如何保证主循环里面,每次count++ 是1秒钟的?   给你个建议,既然要玩计时,就老老实实的去用定时器实 ...

还没学到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