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麻烦帮我看一看这个仿真程序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2021-04-02):
拜托各位大佬,求分析指导

网友A:
楼主发清晰的全图,附带该程序的c代码文件才能看出来

网友B:
用截图 拍不好就别拍了 全是摩尔纹 还有你的照片上下颠倒了
顺便 以后问问题要给出具体的资料 问仿真不得给大家看看你的代码
我只能根据你这个图简单猜一下
大概是89C52最小系统,接了两盏指示灯LED,不知道是流水灯还是干啥的,驱动个电机,然后有个三端稳压转换电平,有个光耦   具体的看的头大实在懒得看了
话说看你原理图上都有文字注释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