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X单片机控制led灯简单小程序,求大神告知,谢谢

楼主:
1空填写的是IO0SET ,为什么?高电平熄灭,为何不是低电平熄灭了?
  真的不明白啥时候用高电平熄灭,啥时候用低电平熄灭?就比如这题!
  求大神告知,非常感谢!

网友A(2021-04-02):
因为发光二极管另外一端是接的3.3v高电平, 当芯片端为高电平时, LED两个引脚间没有电压差,产生不了电流,所以熄灭。 当芯片端为低电平时,LED两个引脚间有3.3v的电压,于是产生了电流,导致lED亮。  平时多用功,这都是最基础的知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发光二极管另外一端是接的3.3v高电平, 当芯片端为高电平时, LED两个引脚间没有电压差,产生不了电流 ...

非常感谢,一语点醒梦中人!

网友C(2021-05-05):
感谢1楼。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