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32盏灯,只有一半亮?程序问题在哪?求大师指点。

楼主(2021-04-02):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while(k--);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32;i++)
{
unsigned char w=0xfe;
         w=_crol_(w,i);
if(i<8)
{
P0=w;
        delay(5000);
P0=0xff;
}
else if(8<=i<16)
{
P1=w;
          delay(5000);
P1=0xff;
  }
else if(16<=i<24)
{
P2=w;
        delay(5000);
P2=0xff;
}
else
{
P3=w;
          delay(5000);
P3=0xff;
}
}
}

网友A:
if((8<=i<16)这样写有错;
可以这样:
if(i<8)
{};
else if(i<16)
{};
else if(i<24)
{};
else if(i<32)
{};

网友B: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while(k--);
}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w;
        w=0xfffffffe;
        P0=w;
        delay(30000);
        while(1)
        {
                w=_lrol_(w,1);
                P0=w;
                P1=w>>8;
                P2=w>>16;
                P3=w>>24;
                delay(300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8

大师,我想要的效果是32盏LED灯,逐一被点亮。您的这种写法,实现不了呀。

网友C:
不亮灯的端口有没有设置为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8

感谢大师,已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我想要的效果是32盏LED灯,逐一被点亮。您的这种写法,实现不了呀。

32盏LED灯逐一被点亮。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while(k--);
}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w=0xffffffff;
        P0=w;
        delay(30000);
        while(1)
        {
                w<<=1;
                P0=w;
                P1=w>>8;
                P2=w>>16;
                P3=w>>24;
                delay(30000);
                if(w==0x00000000)
                {
                        w=0xffffffff;
                        P0=w;
                        P1=w>>8;
                        P2=w>>16;
                        P3=w>>24;
                        delay(30000);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师,已解决。

我不是什么大师,是个老菜鸟,只能给个语句正确写法的结构,你就明白改对。wulin才是大师,他给出的写法,简练、明了,一样能实现你的想法且不用做多次条件判断。下面我用仿真,验证了的,端口顺序有点不同,是选P0,P2,P3,再是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