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5V步进电机速度太小就震动了,太快好像也不行

楼主(2021-04-02):
困扰了好久,像这种小的+5V步进电机(由ULN2003A驱动),速度太小就震动了,太快好像也不行,那么它速度最快能多少呢?100RPM?,最低又能多少呢?手边也没有网上说的霍尔传感器来测量,自己现在需要50rpm和100-150rpm的,直流电机也有些不好弄,希望大佬们能给出中肯的建议,怎么能得到需要的转速呢?

网友A:
用8步,对的话可以很慢,最快也不是很快的,内部有变速齿轮!

网友B:
简易用个小的驱动模块,带细分的,取个8细分或32细分,这样就感觉平滑很多,减少了振动。启动过程采用S曲线方式升速或降速,就没有振动了,我做过启动分为20端的曲线加速和减速,已经不错了,要求更高可以分成128端升速或降速,就没有振动了,否则启动的“振动”是绝对的,是机械运动加速和静止惯性“撞击”的结果。

网友C:
电机输出轴是偏心的,表示内部有齿轮传动机构,图片看着像有5个齿轮,一般为减速装置。
步进电机动作就是一顿一顿的,停顿时间越短或绕组越多就越平顺。
想要转速小简单的办法就选齿轮减速比更大的电机。

网友D:
这就是个减速电机,电机的转动是以内部线圈的换相还驱动的,换相太快,电机不过来,换相太慢,人家走完一步了下一次换相还没到

网友E:
这个电机可以加到12V

网友F:
规格书,那里面都写了,做东西不看规格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