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560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NFA和NFB引脚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如图是手册中引脚解释

电路中应用

网友A(2021-04-02):
内部是驱动电机线圈桥式驱动电路负极,外接电阻到地,检测电机A/B线圈工作电流。防止短路或过载。

网友B:
就是对应A相、B相的电流检测端,如果不用,就可以直接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