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Keil里总是出现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char'

楼主(2021-04-02):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designed char
#define uint de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m);
uchar code led1[6]={0x00;0xfe;0xbd;0xdb;0xef;0x00} ;
main()
{uchar i;
    while(1)
        {for(i=0;i<6;i++)
            {
                  P1=led1[i];
                  delay(200)
                  }
     }
}
void delay (uint m);
{
unsigned int a,b;
for (c=m;c>0;c--)
for (b=142;b>0;b--)
for (a=2;a>0;a--);
}

网友A:
designed char和designed int是什么鬼。修饰词错误,应该是unsigned char/unsigned int

网友B:
楼主太粗心,就这几行代码抄写错误一堆。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m);
uchar code led1[6]={0x00,0x7e,0xbd,0xdb,0xe7,0xff};

main()
{
        uchar i;
        while(1)
        {
                for(i=0;i<6;i++)
                {
                        P1=led1[i];
                        delay(200);
                }
        }
}

void delay (uint m)
{
        unsigned int a,b,c;
        for (c=m;c>0;c--)
        for (b=142;b>0;b--)
        for (a=2;a>0;a--);
}

楼主:
谢谢,谢谢,我真的太粗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