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让portel Altium Designer的电路图转到Proteus

楼主(2021-04-02):
51单片机的小白;请问朋友给了我一个protel se99或者AD画出来的电路原理图,请问我怎么才能让它使用到proteus里面;还是必须要在重新的画一遍,真不太了解,求教

网友A:
元件库估计不兼容,没试过,估计不太能导
我还是建议楼主重新抄一遍

网友B:
元件库不能识别,需要重新选库文件

网友C:
不能转,若是proteus新手小白可通过任意浏览器搜索找到你的电路图中各元件在元件库的名字和图标,对应着在库里选取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