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怎么把元件填充颜色改成白色?

楼主:
如图想把所有元件改成黑白的要怎么改

网友A(2021-04-03):
我用的7.5 sp3中文版,窗口上方的“模板”菜单--设置图形风格---选中“风格”下拉菜单中你想修改的图形类型--修改“线属性”和“填充属性”。如果是英文版的,选择对应的菜单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