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for循环一次就停止了,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1-04-02):
新手刚学习,按照教程自己编写的程序老是没有达到效果。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led1=P2^2;
sbit led2=P2^3;
sbit led3=P2^4;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int i,j;
void shumaguan()
{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ed1=1;led2=1;led3=1;break;
                        case(1):
                     led1=1;led2=1;led3=0;break;
                        case(2):
                     led1=1;led2=1;led3=0;break;
                        case(3):
                     led1=1;led2=0;led3=1;break;
                        case(4):
                     led1=1;led2=0;led3=0;break;
                        case(5):
                     led1=0;led2=1;led3=1;break;
                        case(6):
                     led1=0;led2=1;led3=0;break;
                        case(7):
                     led1=0;led2=0;led3=1;break;
                }
                P0=LEDchar[i];
                for(j=0;j<1000;j++);
                P0=0x00;
        }
}
void main()
{
                while(1)
                {
                        shumaguan();
                }

}

最后数码管就显示一个8

楼主:
上机效果是这样的

网友A:
好像应该是j>1000吧。

网友B:
不知道硬件显示电路。

网友C:
for(j=0;j<1000;j++);延时加长一点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硬件显示电路。

他这个应该位选用的是38译码器,P0控制段

网友D:
把break 换成continue 试一下

网友E:
for(i=0;i<8;i++);这句后面加了分号,变成了空循环语句,不会循环执行下面大括号内的语句;循环结束后根据i的值执行一次大括号内的语句就结束了;把分号去掉就行了

网友F:
for(i=0;i<8;i++);
行末这里加了“;“,就是i++这个自运行了8次,循环空转了,与接下来的 花括号

switch(i)
。.。

就不在是从属关系,只要改成for(i=0;i<8;i++)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for(i=0;i

大佬,正解。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for(i=0;i

感谢指导

网友G:
5楼说的对,你程序运行太快,1-8循环起来看上去象8,你无法分辨,请加个人眼能识别的等待时间,例如最少1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