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码315兆无线遥控器,按下去灯可以亮,但是接收板收不到

楼主:
另外一个一样的按下去可以,证明是这个遥控器坏,打开看了一下,里面就几个元器件,不知道是晶振坏还是芯片SCT2260坏,遥控器也就几块钱一个,但是想知道是哪个元器件的问题。

网友A(2021-04-02):
按键按下时用示波器测SCT2260的15脚看有uimc有波形输出,如果没有示波器,可以用与耳机或小喇叭接15脚 与地,听听有没有发码的声音,有差不多就可以判定IC没坏,那么就可能是声表坏或是射频管坏了,导致没有射频输出。判断有没有射频,在业余条件下,可以用一个收音机,把发射天线靠近收音机,或是用电线接出绕在收音机的天线上,绕个10来圈。打开收音机任意频率,音量开大,按健时收音机有发码声,基本说明发射通道正常了。没有射频,能发码,只能更换声表或射频管,用正常的板上的相应器件对换一下器件,就能断定是什么坏了。

网友A:
收、收比双方的地址设置不对,也是没能解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键按下时用示波器测SCT2260的15脚看有uimc有波形输出,如果没有示波器,可以用与耳机或小喇叭接15脚 与地 ...

我有示波器,会不会是晶振问题,有没有三二下就测出是哪问题,我直接更换新的元器件。

网友A:
有示波器就好说了,直接测15脚,看看,没有码输出就是IC坏,有码再查振荡管,振荡管一般是2sc3356或9018,NPN的微波管。找一找一个换了试试,还不行就只能是声表坏了。没几个器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就好说了,直接测15脚,看看,没有码输出就是IC坏,有码再查振荡管,振荡管一般是2sc3356或9018,N ...

已经确定故障了,15脚有信号,是一个R25的贴片三极管开路了是2sc3356,9018也可以代换,我没有元器件代换,TO-92封装太大放不进去。

网友A:
2sc4226也能用的。这个管MS频率500M以上就能用的。小功率SOT23-3封装的,你用普通的NPN管说不定也能应急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