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问题,为什么加了这个函数,target建立不了

楼主(2021-04-02):
为什么加了这个函数,target建立不了,删了这个函数就没事,而且这个函数也正常调用过,求求大佬解答

网友A:
看下面的报错信息,LIMIT 800H BYTE ,应该是你程序超2K,空间爆了,你讲其他调用函数屏蔽一下再试试

网友B:
keil没破吧!

网友C:
你的代码已经超过芯片容量了,换一个flask大的单片机;看你的文件列表,应该不会太大,是不是用了大量表格存常量,或者调用没用的库,把没用的东西删减一些。

网友D:
报错 0800H BYTES  是指你程序生产的代码已经超过了芯片容量 换个容量大点的芯片吧,不建议通过改程序来精简代码了,量大易错

网友E:
1是内存满了,2是没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