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188传感器测心率的原理是什么?求讲解

楼主(2021-04-02):
(无正文)

网友A:
ST188是反射式光电传感器,内部有由于高功率红外光电二极管和高灵敏度光电晶体管组成。红外光电二级管发出红外线,血液反射红外线,高灵敏度光电晶体管吸收反射的红外线。血液量随心跳发生变化。不同的血液量反射的红外线量不同,这种不同被采集计算后可得到心率。

网友B:
根据皮肤内血液产生的浊度(透明度)变化的曲线,从动态规律或峰值规律,过滤出心率的波动。
主要是有动态的“跟踪”滤波算法——在皮肤温度、血液黏度、浓度等变化的情况下,能分辨出这些p-p值

网友C:
一、特点
1.  采用高发射功率红外光电二极
管和高灵敏度光电晶体管组成。

2. 检 测 距 离 可 调 整 范 围 大 ,
4-13mm 可用。
3. 采用非接触检测方式。
二、应用范围
1. IC 卡电度表脉冲数据采样。
2. 集中抄表系统数据采集。
3. 传真机纸张检测。
4. 与 本 公 司 的 方 向 判 别 电 路
ST288A 结合使用可判别被测物
的运动方向及正反转速测量、行
程测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