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测量电阻系统怎么搞?求思路

楼主(2021-04-02):
要用stm32单片机来设计

网友A:
测量电路制作一个,通过模拟开关或继电器接通不同的被测电阻即可。
如果被测电阻在50欧姆以下,请采用继电器,别怪我没提醒你!!!
200欧姆以上可以采用COM开关或其它开关。
如果你电路更厉害,1K以上的测量也可以采用二极管开关方式,更加单。

网友B:
1、测量部分MCU+ADC,如果你精度要求不高,直接用STM32F1XX自带的ADC(12位的)。
2、控制回路,超过MCU能采样的通道数,用继电器或者模拟开关。如果用继电器,强烈建议在驱动电路前加3-8译码器,这样的电路可靠防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