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中添加STC出现当前目录下没有tools.ini配置文件 是什么原因呀,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21-04-03):
提示:当前目录下没有tools.ini配置文件

网友A:
没有手动找到keil安装目录文件夹。找到keil目录文件夹,选中再按确定即可

网友B:
手动添加keil目录文件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添加keil目录文件夹就可以了

ok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