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帮忙做这个单片机原理图的详解?

楼主(2021-04-03):
就是详解,每个模块的,让人看详解能够看懂,不需要非常的深入,就可以看懂那种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大概说一下我的理解。 首先是人体感应,可能是检AD也可能是检测高低电平,用来判断有人还是无人。

网友B:
此图纸有红外释电传感器,光控电路,声控电路,继电器电路,可能是个声光释电控制电灯或电器的单片机控制电路。
1. 白天,光敏电阻在光照下,阻值非常小,LM393比较器的3脚电压大于2脚电压,1脚输出高电平输入到单片机,此时逻辑就是不管有声音,还是释电感应有效,继电器都不动作,电灯不亮。
2. 晚上,光敏电阻的阻值非常大,LM393比较器的1脚输出低电平,如果有人说话,mic经过三极管信号放大高电平进入LM393比较器的6脚,此时电压大于5脚电压,7脚输出低电平到单片机,单片机P34输出低电平,继电器工作,电灯打开延时N秒会自动关闭电灯或电器,如果此时有人经过红外释电范围,红外释电的信号被单片机采集到,继电器也会工作,电灯打开延时N秒会自动关闭电灯或电器。
3. 具体怎么控制,那由自己设计,我也是随便举例说明一下。

网友C:
这个是声光控+红外检测电路,应该是用于楼道灯控制电路,P3接红外感应头,也就是PIR, 感应到人体热量则输出脉冲电平,送单片机脚做检测用;麦克风检测声音信号,经过NPN三极管9014放大输出到LM393 6脚,7脚输出低电平到单片机,做检测用。
光敏电阻白天感应光照,电阻变小 ,lm393 3脚是高电平,1脚则是高电平,此时单片机检测到低电平,PIR和声音检测失效
晚上光敏电阻阻值变大(可到MΩ级别),1脚输出低电平,如果PIR感应到有人经过,或者有声音,都能触发单片机,输出低电平导通三极管Q1, 接通继电器,向P2输出闭合的开关信号,编写程序逻辑比较简单。
说下我的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1.PIR 电路部分明显不合理,输出直接接单片机,容易干扰或者不触发(因为信号电平小会出现抖动),正确的做法是经过LM393运放后输出到单片机,相反光敏电阻电路可以简化,分压电阻可以调整光明电阻的灵敏度,直流电平电平则可以直接输出给到单片机检测。
2.Q1建议选用NPN三极管,注意三极管要接到继电器的下面而不是上面,这点很重要(至于原因,卖个小关子先不讲),继电器线圈两端一定要反接一个二极管(4148),用途主要是保护三极管。这个也不能少。
3.单片选型太浪费了,这个造成成本的浪费,如果学习的话,这条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