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搬运机器人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1-04-03):
电机仿真机器车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流程说明:

1,一上电,先通过按按键设置物块的高度和体积

2,注意,物块高度或者体积只要有其中一个为0时,不能开始搬运

3,按下开始搬运按键,即开始搬运,
流程是
机械臂先把物块抓取到机器车上,
机械臂减速
机器车带着物块前往目的地
机器车减速
机械臂把物块放下来
机械臂减速
机器车回到物块堆积处(此时机器车是空车)
机器车减速
蜂鸣器响,提示本次搬运已经完成

4,这时候按下机器复位按键,开始下一次设置物块参数和搬运

搬运物块完成提示模块
第一行显示的是物块的高度和机器车与物块堆积处的距离
第二行显示的是物块的体积或者直径或者质量

#include"DS18B20.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KEY.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bit Start18B20();
extern  bit Get18B20Temp(int *temp);
extern  uchar keyvalue;

void display(uint num);
void read_del8b20();

unsigned char PuZh[]="Temperature";
unsigned char SetL[7]="L:";
unsigned char SetH[7]="H:";

extern uchar m;

unsigned char shu[4]={0};

unsigned char Ltemp[3]={1,2,3};
unsigned char Htemp[3]={3,2,1};

extern uchar LNextBit;
extern uchar HNextBit;

unsigned char pwm=0,count=0;

bit res;
int temp;
int intT=0,decT;
int i=0;
int cha=0;
int time1=0;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n=0;

      InitLcd1602();
          Start18B20();

        while(1)
        {
                 read_del8b20();
                delay1(1300);
                if(intT != 85)
                {
                   i=intT;
                }
                deal();

                display(i*10);
                alarm();
        }
}

void read_del8b20()
{
          res=Get18B20Temp(&temp);
          if(res)
          {
           intT=(temp>>4);
           decT=temp&0xf;
     }
          Start18B20();
          DelayX10us(5);
}

void display(uint num)
{
         shu[0]=num/100+0x30;
             shu[1]=num%100 /10+0x30;
             shu[2]='.';
                 shu[3] = num%10+0x30;

                 SetL[2] = Ltemp[0]+0x30;
                 SetL[3] = Ltemp[1]+0x30;
                 SetL[4] = '.';
                 SetL[5] = Ltemp[2]+0x30;

                 SetH[2] = Htemp[0]+0x30;
                 SetH[3] = Htemp[1]+0x30;
                 SetH[4] = '.';
                 SetH[5] = Htemp[2]+0x30;

                    LcdShowStr(0,0,PuZh);
                LcdShowStr(0,1,SetL);
                LcdShowStr(9,1,SetH);
                LcdShowStr(12,0,sh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