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电梯控制系统设计资料

楼主(2021-04-03):
设计原理及单元模块
3.1设计原理及方法
根据层次化设计理论,该设计问题自顶向下可分为单片机最小系统模块、显示模块、开关控制模块、电机驱动模块、报警模块,其系统框图如图所示。

图3.1 电梯控制系统框图
本次设计是采用开关控制实现上下到指定楼层,通过电机转动带动电梯箱上下运动,到达指定楼层。显示模块是显示此时的楼层,报警模块具有错误操作报警以及楼层到达的提示功能。
3.2单元模块设计
3.2.1
单片机最小系统模块
图3.2.1单片机最小系统
单片机最小系统包括主芯片,复位电路和晶振脉冲产生电路。X1为12MHz晶振,与30Pf电容并联,产生1us的脉冲信号作为单片机的“心脏”部分。复位电路是开关与10uf电容并联组成的上电自动复位电路,在RST端为高电平时单片机清零,也即开关按下会产生清零信号。RP1为排阻,作为P0端的上拉电阻,接此原因是P0端口是由OC门组成。U1为数据输入端口,通过电脑编程能将程序通过此接口烧录入单片机中。

3.2.2 开关控制模块
图3.2.2 开关控制模块
开关控制模块采用4*4矩阵形式电路可以减少单片机接口的使用。写键盘代码时运用的是逐行扫描判断键值按下与否。编程如下:
uchar key_scan(void)
{              uchar scode,recode;
              P1=0xf0;
              if((P1&0xf0)!=0xf0)
              {              delay1(2);
                            if((P1&0xf0)!=0xf0)//有键按下
                            {              scode=0xfe;//辅助变量,设定行
                                          while((scode&0x10)!=0)
                                          {              P1=scode;//将某一行设为0,从而判断是否为该行
                                                        if((P1&0xf0)!=0xf0)
                                                        {              recode=P1&0xf0;//列码
                                                                      scode=scode&0xf0;//行码
                                                                      return(scode+recode);//按键坐标}
                                                        else    scode=(scode<<1)|0x01;//下一行判断
}}}
              return 0;}
3.2.3电机驱动模块
图3.2.3电机驱动模块
电机驱动采用L297环形计数分配器和L298大功率步进电机驱动器完成。本次设计采用步进电机,目的是方便智能控制,可实现调速功能。电机使用的是二相步进电机,由于仅用来实验,所以电机采用5V电源供电即可,实际中必须使用大电压来供电方能带动重物(人等)。
环形分配器L297引脚图如图3.2.3-1:
图3.2.3-1 L97引脚图
L297功能介绍:
SYNC为斩波器输出端,多个L297一起用时用此端口连接在一起共用一组时钟振荡;
HPME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端;
A~D为四相输入端;
INIH1,INIH2为控制A~D相驱动,此引脚为低电平时A~D相禁止输入;
ENABLE端为使能输入端,低电平阻止电机驱动;
RESET为复位端;
HALF/FULL为半角全角控制端,高电平时选择半步输入;
CLOCK为时钟输入端,控制电机速度;
CW/CCW为方向控制端;
OSC为斩波器频率输入端;
SEN1和SEN2为电流检测端。
大功率步进电机驱动器L298引脚图如图3.2.3-2:
图3.2.3-2 L298引脚图
L298功能介绍:
SENA和SENB为电流检测端;
IN1~IN4为A~D相输入控制端;
ENA和ENB为使能输入端,低电平禁止输入;
OUT1~OUT4为输出端。
3.2.4显示模块
图3.2.4显示模块
由于点阵和双位数码管耗电流较大,不能直接连接单片机IO口驱动其正常工作,所以加上锁存器74HC573和显示译码器CD4511驱动。其中利用CD4511模块的另一作用是节省接口,因为本次设计外围电路较多,单片机接口不够,使用此驱动是必要的。
锁存器74HC573引脚图如图3.2.4-1:
图3.2.4-1 74HC573引脚图
74HC573功能介绍:
D0~D7为输入端;
Q0~Q7为输出端;
OEN为输出使能端,当其输入为高电平时输出关断,输入为低电平时输出正常;
DEN为输出输入使能端,当此端口为高电平时,输出跟随D0~D7,当此端口为低电平时,输出保持上一时刻的状态;
显示译码器CD4511引脚图如图3.2.4-2:
图3.2.4-2 CD4511引脚图
CD4511功能介绍:
A~D为输入端;
QA~QG为输出端;
LT为试灯输入端,当此端口为低电平时,无论其他的状态如何,始终输出数字8,作为判断数码管的好坏端口使用;
LE/STB为灭灯输入端,当此端口输入低电平时数码管灭,输入高电平时数码管正常显示;
BI为动态消零信号输入端,当此端口输入低电平时且LT为高电平时,当输入0000时,输出0熄;
点阵的使用介绍:
点阵是8*8位的,相当于由64个LED组成,8个阳极控制端口,8个阴极控制端口;
数码管的使用介绍:
数码管是采用两位共阴极数码管,通过对a~g的编码来显示数字。
3.2.5报警模块
图3.2.5报警模块
本设计采用8550三极管驱动蜂鸣器。当PO口送高电平时,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三极管Vce电压约为VCC,蜂鸣器只有很少电流流过,没法驱动其发声。当PO口送低电平时,三极管处于饱和导通状态,三极管Vce约为0.3V,蜂鸣器有较大电流流过,能驱动其报警发声。
3.2.6电路总图
图3.2.6 电路总图
由于protel99se内部元件不齐全,本次设计全部采用手工绘制元件库以达到训练的最佳效果。

4软件模块

图4 程序流程图
注:详细程序见附录二
5 PCB印刷版图模块
5.1 protel99se功能介绍
Protel99SE是应用于Windows9X/2000/NT操作系统下的EDA设计软件,采用设计库管理模式,可以进行联网设计,具有很强的数据交换能力和开放性及3D模拟功能,是一个32位的设计软件,可以完成电路原理图设计,印制电路板设计和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等工作,可以设计32个信号层,16个电源--地层和16个机加工层。
5.2 PCB版图
图5.2.1非镀铜版图
在生成PCB之前,要进行元件的封装。由于protel99se内部封装不齐全,本次设计全部采用手工绘制封装库以达到最佳训练效果。PCB布线规则是尽量使正面走线和反面走线成90度角,以达到最小干扰。
图5.2.2镀铜顶层图样
图5.2.3 镀铜底层图样
图5.3.4 3D版图正面
图5.3.5 3D版图背面

附录一
元件清单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Z1[]={0x08,0x14,0x2a,0x08,0x08,0x08};
uchar DZ2[]={0xbf,0xdf,0xef,0xf7,0xfd,0xfb};
uchar DZ3[]={0x08,0x08,0x08,0x2a,0x14,0x08};
uchar shuma[]={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
uchar LC[]={0xee,0xde,0xbe,0x7e,0xed,0xdd,0xbd,0x7d,0xeb,0xedb,0xbb,0x7b,0xe7,0xd7,0xb7,0x77};//楼层编码
uchar key,dir,floor,zancun,s,x,p2;
sbit DA=P0^0;
sbit DB=P0^1;
sbit DC=P0^2;
sbit DD=P0^3;
sbit w1=P0^4;//数码管位选1
sbit w2=P0^5;//数码管位选2
sbit wa=P0^6;//点阵阳极使能
sbit wb=P0^7;//点阵阴极使能
sbit EN=P3^0;//电机使能
sbit CW=P3^1;//方向控制
sbit CLOCK=P3^2;//速度控制
sbit red=P3^3;//上键显示
sbit green=P3^4;//下键显示
sbit beep=P3^5;//报警
void delay1(uchar z)
{
              uchar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2(uchar z)
{
              uchar i,j;
              for(i=z;i>0;i--)
              {
                            if(key==0)//减短代码运行时间,使用更多时间扫描键盘
                            break;
                            else
                            for(j=110;j>0;j--);
              }

}
uchar key_scan(void)
{
              uchar scode,recode;
              P1=0xf0;
              if((P1&0xf0)!=0xf0)
              {
                            delay1(2);
                            if((P1&0xf0)!=0xf0)//有键按下
                            {
                                          scode=0xfe;//辅助变量,设定行
                                          while((scode&0x10)!=0)
                                          {
                                                        P1=scode;//将某一行设为0,从而判断是否为该行
                                                        if((P1&0xf0)!=0xf0)
                                                        {
                                                                      recode=P1&0xf0;//列码
                                                                      scode=scode&0x0f;//行码
                                                                      return(scode+recode);//按键坐标
                                                        }
                                                        else
                                                        scode=(scode<<1)|0x01;//下一行判断
                                          }
                            }
              }
              return 0;
}
void display1(void)//上箭头显示
{
              uchar i,j;
              for(i=0;i<1;i++)
              {
                            wa=1;
                            P2=DZ1[i];
                            for(j=500;j>0;j--);
                            wa=0;
                            wb=1;
                            P2=DZ2[i];
                            for(j=500;j>0;j--);
                            wb=0;
              }
}
void display2(void)//下箭头显示
{
              uchar i,j;
              for(i=0;i<1;i++)
              {
                            wa=1;
                            P2=DZ3[i];
                            for(j=500;j>0;j--);
                            wa=0;
                            wb=1;
                            P2=DZ2[i];
                            for(j=500;j>0;j--);
                            wb=0;
              }
}
void shuxian(uchar z)//数码管显示
{
              uchar temp;
              w1=0;
              p0=shuma[z/10];
              temp=P0;
              P0=p0|temp;
              w1=1;
              w2=0;
              p0=shuma[z%10];
              temp=P0;
              P0=p0|temp;
              w2=1;
}
void init(void)//初始化
{
              dir=0;
              w1=1;
              w2=1;
              wa=0;
              wb=0;
              floor=0;
              zancun=1;
              beep=1;
              EN=0;
              EA=1;
              ET1=1;//T1中断允许
              TMOD=0x10;//T1的8位计数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key=key_scan();
                            if(key!=0)
                            {
                                          delay2(10);
                                          if(key!=0)
                                          {
                                                        TR1=1;
                                                        switch(key)
                                                        {
                                                                      case LC[14]:
                                                                      dir=1;//按键储存上键值
                                                                      break;
                                                                      case LC[15]:
                                                                      dir=2;//按键储存下键值
                                                                      break;
                                                                      default break;
                                                        }
                                                        if(dir==1)
                                                        {
                                                                      shuxian(s);
                                                                      display1();
                                                                      if((zancun-floor)>=0)
                                                                      {
                                                                                    switch(key)
                                                                                    {
                                                                                                  case LC[0]:
                                                                                                  floor=1;
                                                                                                  break;
                                                                                                  case LC[1]:
                                                                                                  floor=2;
                                                                                                  break;
                                                                                                  case LC[2]:
                                                                                                  floor=3;
                                                                                                  break;
                                                                                                  case LC[3]:
                                                                                                  floor=4;
                                                                                                  break;
                                                                                                  case LC[4]:
                                                                                                  floor=5;
                                                                                                  break;
                                                                                                  case LC[5]:
                                                                                                  floor=6;
                                                                                                  break;
                                                                                                  case LC[6]:
                                                                                                  floor=7;
                                                                                                  break;
                                                                                                  case LC[7]:
                                                                                                  floor=8;
                                                                                                  break;
                                                                                                  case LC[8]:
                                                                                                  floor=9;
                                                                                                  break;
                                                                                                  case LC[9]:
                                                                                                  floor=10;
                                                                                                  break;
                                                                                                  case LC[10]:
                                                                                                  floor=11;
                                                                                                  break;
                                                                                                  case LC[11]:
                                                                                                  floor=12;
                                                                                                  break;
                                                                                                  case LC[12]:
                                                                                                  floor=13;
                                                                                                  break;
                                                                                                  case LC[13]:
                                                                                                  floor=14;
                                                                                                  break;
                                                                                    }
                                                                      }
                                                                      else   //不符逻辑报警停止电机转动
                                                                      beep=0;
                                                                      EN=0;
                                                                      TR1=0;
                                                        }
                                                        if(dir==0)
                                                        {
                                                                      shuxian(x);
                                                                      display2();
                                                                      if((zancun-floor)<=0)
                                                                      {
                                                                                    switch(key)
                                                                                    {
                                                                                                  case LC[0]:
                                                                                                  floor=1;
                                                                                                  break;
                                                                                                  case LC[1]:
                                                                                                  floor=2;
                                                                                                  break;
                                                                                                  case LC[2]:
                                                                                                  floor=3;
                                                                                                  break;
                                                                                                  case LC[3]:
                                                                                                  floor=4;
                                                                                                  break;
                                                                                                  case LC[4]:
                                                                                                  floor=5;
                                                                                                  break;
                                                                                                  case LC[5]:
                                                                                                  floor=6;
                                                                                                  break;
                                                                                                  case LC[6]:
                                                                                                  floor=7;
                                                                                                  break;
                                                                                                  case LC[7]:
                                                                                                  floor=8;
                                                                                                  break;
                                                                                                  case LC[8]:
                                                                                                  floor=9;
                                                                                                  break;
                                                                                                  case LC[9]:
                                                                                                  floor=10;
                                                                                                  break;
                                                                                                  case LC[10]:
                                                                                                  floor=11;
                                                                                                  break;
                                                                                                  case LC[11]:
                                                                                                  floor=12;
                                                                                                  break;
                                                                                                  case LC[12]:
                                                                                                  floor=13;
                                                                                                  break;
                                                                                                  case LC[13]:
                                                                                                  floor=14;
                                                                                                  break;
                                                                                    }
                                                                      }
                                                                      else //不符逻辑报警停止电机转动
……………………

以上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

网友A(2021-07-16):
比较完整的一个设计项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