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CS712芯片做电流检测还是不错的

楼主:
采用ACS712采集实际电流,作为电流检测电路简单实用。

电流检测电路

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A(2021-04-04):
这个东西好多年前用过 当时遇到两个问题 第一是分辨率不够 20A的话 以5v单片机采集输出 即便10位 位差也比较大 另一个问题是受地球磁场影响 相同负载下 板子向不同方向转 输出值会变 回头你试试看有没有这情况 也许我遇到的是个例

网友B:
我正打算用这个检测一个750W三相电机的过载电流,取个大概值,我估计正负0.8A误差都不影响。不知道行不行。回头我板子做好试试。多谢赐教!

网友C:
这个芯片功耗多大,要是功耗小就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