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日跟踪太阳能电池板24v直流电源设计用什么单片机芯片

楼主(2021-04-03):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只是跟着光硬件即可

网友B:
只要熟悉就好,没必要纠结用什么单片机,能用熟悉的最好,51就能实现的情况下就没必要用32了

网友C:
AT89C52就可以

网友D:
悬赏1黑币,伤害性不大,污辱性极强,干脆别悬赏了!

网友E:
需要两路以上的PWM输出,至少3路以上AD,支持网络通讯......
所以智能选类似STM32F103   64脚或以上芯片,小的不支持TCP协议栈。
类似的芯片PIC/430都有,STM、PIC价格较好,430价格较高(适合于低功耗仪器)

网友F:
个人觉得一般使用STM32

网友G:
只是向光51单片机随便可以满足,工业制品满足需求下越便宜越好,纯硬件也可以实现

网友H:
太阳能板,不需要单片机,太阳能板正南45度就可以。

网友I:
stc8h系列,adc和pwm完全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