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这个单片机程序来画出流程图呢?求指导

楼主(2021-04-03):
由于本论坛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实现,谢谢大家

流程图,是51单片机连mq2气体传感器,LED灯,光敏,风扇,1602a液晶,温湿度传感器进行工作
有键盘:温度,湿度和切换+-模式,有上极限值

***************************main.c**********************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vu8 unsigned char
#define vu16 unsigned int
#define vu32 unsigned long int
vu8  sys[4];

vu8  dat11[5];
void delayms(int z)//延时函数
{
        int x,y;
        for(x=110*6;x>0;x--)
                for(y=z;y>0;y--);
}

#define delay_ms delayms
#include "1602_12864.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adc.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int.h"
sbit k1=P2^5;
sbit k2=P2^6;
sbit k3=P2^7;
sbit fs=P1^5;
sbit led=P1^6;
sbit gm=P1^3;
vu8 CardID[4];
void main(void)//
{
                vu16 i,status,k,mq2;
    LCD_Init();//液晶初始化
                Usart_Config(1);//串口1初始化
                Timer0_Init();//定时器0初始化
                SysRead((u8 *)&sys[0],4);//系统读取参数
                InitADC();
                while(1)
    {
                                mq2=GetADCResult(7)/(1024.0/99.0);//mq-2气体传感器
                                DH11_GetTempDamp();//dht11温湿度传感器
                                if(gm==1)
                                        led=0;//开灯
                                else
                                        led=1;//关灯
                                display2(TempNow,DampNow,&sys[0],&sys[1]);
                                if((TempNow>sys[0])||(DampNow>sys[1]))   //风扇
                                {
                                        fs=0;//打开风扇
                                }
                                else
                                {
                                        fs=1;//关闭
                                }
                                k++;
                                if(k>12)    //通过SIM800a模块发送数据给手机app
                                {
                                                k=0;
                                                sendchar(1,'S');//固定字符S
                                                sendchar(1,'0');
                                                sendchar(1,'1');
                                                sendchar(1,'0');
                                                sendchar(1,TempNow/10+48);
                                                sendchar(1,TempNow%10+48);
                                                sendchar(1,',');
                                                sendchar(1,DampNow/10+48);
                                                sendchar(1,DampNow%10+48);
                                                sendchar(1,',');
                                                sendchar(1,mq2/10+48);
                                                sendchar(1,mq2%10+48);
                                                sendchar(1,',');
                                                sendchar(1,(vu8)gm+48);
                                                sendchar(1,'E');//固定字符E
                                }
                                delayms(100);
                }
}

************************1602a液晶显示器****************************
display.h

#define disname1 "T1"
#define disname2 "T2"
#define disname3 "T3"
#define disname4 "T4"
#define disname1max 99
#define disname2max 99
#define disname3max 99
#define disname4max 99

sbit keys=P2^5;
sbit key1=P2^6;
sbit key2=P2^7;
sbit key3=P3^7;
sbit key4=P2^4;
vu8 AddFlag=0;
//display2(TempNow,DampNow,&sys[0],&sys[1]);
void display1(vu8 a1,vu8 *val1h)//只显示一组比较值
{
         if(keys==0)
         {
                                (*val1h)--;
                                if((*val1h)>disname1max)
                                        (*val1h)=disname1max;
                                SysSave((u8 *)&sys[0],2);
         }
         if(key1==0)
         {
                                (*val1h)++;
                                if((*val1h)>disname1max)
                                        (*val1h)=0;
                        SysSave((u8 *)&sys[0],2);
         }
         LCD_DisStr(0,0,disname1);
         LCDW_Dat(':');
         LCDW_Dat(a1/10+48);
         LCDW_Dat(a1%10+48);
         LCD_DisStr(1,0,"H:");
         LCDW_Dat(*(val1h)/10+48);
         LCDW_Dat(*(val1h)%10+48);
}

void display2(vu8 a1,vu8 a2,vu8 *val1h,vu8 *val2h)

{
         if(keys==0)
         {
                        delayms(10);
                  if(keys==0)
                                AddFlag=1-AddFlag;
                        while(keys==0);
         }
         if(key1==0)
         {
                  if(AddFlag==0)
                        {
                                (*val1h)++;
                                if((*val1h)>disname1max)
                                        (*val1h)=0;
                        }
                        else
                        {
                                (*val1h)--;
                                if((*val1h)>disname1max)
                                        (*val1h)=disname1max;
                        }
                        SysSave((u8 *)&sys[0],2);
         }
         if(key2==0)
         {
                  if(AddFlag==0)
                        {
                                (*val2h)++;
                                if((*val2h)>disname2max)
                                    (*val2h)=0;
                        }
                        else
                        {
                                (*val2h)--;
                                if((*val2h)>disname2max)
                                        (*val2h)=disname2max;
                        }
                        SysSave((u8 *)&sys[0],2);
         }
         LCD_DisStr(0,0,disname1);
         LCDW_Dat(':');
         LCDW_Dat(a1/10+48);
         LCDW_Dat(a1%10+48);
         LCD_DisStr(0,12,"H:");
         LCDW_Dat(*(val1h)/10+48);
         LCDW_Dat(*(val1h)%10+48);
         LCD_DisStr(1,0,disname2);
         LCDW_Dat(':');
         LCDW_Dat(a2/10+48);
         LCDW_Dat(a2%10+48);
         LCD_DisStr(1,12,"H:");
         LCDW_Dat(*(val2h)/10+48);
         LCDW_Dat(*(val2h)%10+48);
}

//显示4个参数,可调其值
void display4(vu8 *val1,vu8 *val2,vu8 *val3,vu8 *val4)
{         if(keys==0)
         {
                        delayms(10);
                  if(keys==0)
                                AddFlag=1-AddFlag;
                        while(keys==0);
         }
         if(key1==0)
         {
                  if(AddFlag==0)
                        {
                                (*val1)++;
                                if((*val1)>disname1max)
                                        (*val1)=0;
                        }
                        else
                        {
                                (*val1)--;
                                if((*val1)>disname1max)
                                        (*val1)=disname1max;
                        }
                        SysSave((u8 *)&sys[0],4);
         }
         if(key2==0)
         {
                  if(AddFlag==0)
                        {
                                (*val2)++;
                                if((*val2)>disname2max)
                                        (*val2)=0;
                        }
                        else
                        {
                                (*val2)--;
                                if((*val2)>disname2max)
                                        (*val2)=disname2max;
                        }
                        SysSave((u8 *)&sys[0],4);
         }
         if(key3==0)
         {
                  if(AddFlag==0)
                        {
                                (*val3)++;
                                if((*val3)>disname3max)
                                        (*val3)=0;
                        }
                        else
                        {
                                (*val3)--;
                                if((*val3)>disname3max)
                                        (*val3)=disname3max;
                        }
                        SysSave((u8 *)&sys[0],4);
         }
         if(key4==0)

         {
                  if(AddFlag==0)
                        {

                                (*val4)++;

                                if((*val4)>disname4max)

                                        (*val4)=0;

                        }

                        else

                        {

                                (*val4)--;

                                if((*val4)>disname4max)

                                        (*val4)=disname4max;
                        }

                        SysSave((u8 *)&sys[0],4);
         }

         LCD_DisStr(0,0,disname1);
         LCDW_Dat(':');
         LCDW_Dat(*(val1)/10+48);
         LCDW_Dat(*(val1)%10+48);
         LCD_DisStr(0,16-strlen(disname2)-3,disname2);

          LCDW_Dat(':');
         LCDW_Dat(*(val2)/10+48);
         LCDW_Dat(*(val2)%10+48);

         LCD_DisStr(1,0,disname3);
         LCDW_Dat(':');
         LCDW_Dat(*(val3)/10+48);
         LCDW_Dat(*(val3)%10+48);
         LCD_DisStr(1,16-strlen(disname4)-3,disname4);

         LCDW_Dat(':');
         LCDW_Dat(*(val4)/10+48);
         LCDW_Dat(*(val4)%10+48);
}

****************************dht11温湿度传感器***************************
dht11.h

#define STC_1T

sbit PIN_DHT11=P1^2;
vu8 TempNow=0x01,DampNow=0x01;
#ifdef STC_1T
        void  Delay_10us(void)
        {
                uchar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
        vu8  COM(void)

        {
                uchar i,date=0,timeout;
                Delay_10us();
                for(i=0;i<8;i++)
                {
                        date<<=1;
                        timeout=2;
                        while((!PIN_DHT11)&&(timeout++))
                                Delay_10us();
                        if(timeout==1)
                                break;//3¬ê±íË3ö
                        //50usòÔoó¼ì2a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if(PIN_DHT11)
                        {
                                date|=1;
                                timeout=2;
                                while((PIN_DHT11)&&(timeout++));
                                if(timeout==1)
                                        break;//3¬ê±íË3ö
                        }
                }
                return date;
        }
        //éÏμçoó1ÃëμÄêy¾YÎ趨,2»òaéÏà-μç×è,2»è»IO¿úÎT·¨à-μí
        void DH11_GetTempDamp(void)
        {
                u16 i,y;
                vu8 tab[5],timeout;

                PIN_DHT11=0;
                for(i=110*6;i>0;i--)
                        for(y=25;y>0;y--);
                PIN_DHT11=1;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if(!PIN_DHT11)
                {
                        timeout=2;
                        while((!PIN_DHT11)&&(timeout++))
                                Delay_10us();
                        timeout=2;
                        while((PIN_DHT11)&&(timeout++));
                                Delay_10us();
                        for(i=0;i<5;i++)
                                tab[i]=COM();
                        PIN_DHT11=1;
                        if(tab[4]==(tab[0]+tab[1]+tab[2]+tab[3]))
                        {
                                TempNow=tab[2];//tab[0]êÇêa¶èμÄÕûêy,tab[1]êÇD¡êy,tab[2]êÇζèÕûêy,tab[3]êÇêa¶èD¡êy
                                                           //tab[4]êÇD£Ñéoí,êÇÇóoíoóμÄ×îμíλ
                                DampNow=tab[0];
                        }
                }
        }

#else
uchar TAB[4];
uchar  U8FLAG,U8temp;
uchar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char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char  U8comdata;

void  Delay_10us(void)
{
        uchar i;
        i--;
        i--;
        i--;
        i--;
        i--;
        i--;
}

void  COM(void)
{

        uchar i;
        Delay_10us();
        for(i=0;i<8;i++)

        {
                U8FLAG=2;
                while((!PIN_DHT11)&&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PIN_DHT11)

                        U8temp=1;
                Delay_10us();
                U8FLAG=2;
                while((PIN_DHT11)&&U8FLAG++);
                if(U8FLAG==1)

                        break;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
}

void DH11_GetTempDamp(void)
{
        PIN_DHT11=0;
        delayms(15);
        PIN_DHT11=1;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PIN_DHT11=1;
        if(!PIN_DHT11)
        {
                U8FLAG=2;
                while((!PIN_DHT11)&&U8FLAG++);
                U8FLAG=2;
                while((PIN_DHT11)&&U8FLAG++);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PIN_DHT11=1;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
                TAB[0]=U8T_data_H/10;
                TAB[1]=U8T_data_H%10;
                TAB[2]=U8RH_data_H/10;
                TAB[3]=U8RH_data_H%10;
                TempNow=U8T_data_H;
                DampNow=U8RH_data_H;
        }
}

#endif

视频https://share.weiyun.com/1FUq9s1c

网友A:
第一步,通读全部程序,并理解;
第二步,根据程序过程写出各函数表达的目标;
第三步,结合全程序的理解和各函数的表达写出事件全过程;
第四步,不要已懂装不懂关键是要自己动手而不是只想伸手。
当然也有一步就可以完成的:高价上某一个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