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计算器加温度报警器制作(仿真代码PCB)全新版本

楼主(2021-04-03):
                    仿真  代码  原理图 PCB实物已设计整理好!各位下载可直接使用

      这是本人做的关于51单片机的一个小设计,主要将论坛里的温度报警器和计算器代码进行了整合,简单的说可以当做计算器使用也可以当做温度报警器使用。PCB也对各个版本进行了优化,原理图划分了功能块方便看不懂的小伙伴,这主要针对一些不会做手工PCB的小伙伴,而且现在立创和捷配的打样活动也比自己手工做PCB成本低很多,鉴于能白嫖就白嫖的原则,请大家不要错过。
      功能简单介绍:
      一、温度报警器功能
      插电后打开开关(开关可直接短接)初始化完成后LCD1602第一行居中显示实时温度,第二行显示HT:60 LT:2表示默认设置的温度上限以及下限,若温度超过上限或者低于下限值,对应led发光以提示用户。按下k2键,可进入温度报警器的设置模式,此时lcd显示屏幕上第一行最末尾出现H或者L,表示此时可按K3,K4对对应的HT或者LT的上下限值进行加减来改变报警阈值,并且这三个按键按下时蜂鸣器会有响声提醒。
     二、计算器功能
     按下K1键可切换为计算器模式,此时矩阵键盘生效,lcd显示屏幕清空,进入计算器模式,矩阵键盘上PCB丝印字体对应按键按下的值。其余不多做解释,按照正常计算器玩法操作。再按下K1键可切换回温度报警器模式。
     代码篇幅有限,这里不做介绍,上传文件中可自行查阅。有其他建议联系我哈。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原理图

原理图

/*******************************************************************************
*  标题:                       LCD1602简易计算器                               *
*                                                                                                    *
*  实验说明:1602简易计算器,可以实现四位数以内的加减乘除,                                     *
********************************************************************************
* 实验心得:当内部ram不够用的时候,可以定义成xdata,使用外部ram,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用proteus仿真的时候,如果有xdata的代码,可能仿真会出现点问题,因为peoteus*
不支持外部扩展ram                                                               *
********************************************************************************/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h"
#include"math.h"
#include"temp.h"
#include"intrins.h"
//--定义使用的IO口--//
#define GPIO_KEY P1
sbit K_set=P3^3;
sbit K_up=P3^5;
sbit K_down=P3^6;
sbit bee_key=P3^7;
sbit ledL=P2^3;
sbit ledH=P2^4;

unsigned char setting_flag=0,up_flag=0,down_flag=0;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XuJian[16]="01470258=369+-x/";
long value[16];
unsigned char Num[8];//此处写成unsigend char xdata Num[8]时,实物可以用,但是仿真有点问题,因为proteus不支持外部扩展ram.
unsigned long result;//运算结果
unsigned int flag=0;//标志位
unsigned int  m;
unsigned int c=0;
long First=0;//输入的第一位数
long Second=0;//输入的第二位数
unsigned int Key;//符号判断,如果key=12,为+,13,为-,14为×,15为/。
unsigned char KeyValue=-1;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声明全局函数--//
int KeyScan(void);//键值判断函数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void RES();//结果运算函数
//

//模式切换标致
unsigned char moshi_flag=0,temp_max=60,temp_min=2,lcd_flag=0;
unsigned int temp=0;
uchar code Init1[]="    DB:000   ";          //初始化时1行显示
uchar code Init2[]="  HT:000 LT:000  ";          //初始化时2行显示
void Init1602_temp()
{
  uchar i=0;
  LcdWriteCom(0x38);//屏幕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LcdWrite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LcdWriteCom(0x01);//清屏
  LcdWriteCom(0x80);//设置位置

  for(i=0;i<16;i++)
  {
                LcdWriteData(Init1[i]); //1行初始化显示
  }
  LcdWriteCom(0x80+0x40);
  for(i=0;i<16;i++)
  {
                LcdWriteData(Init2[i]);//2行初始化显示
  }
}
  //显示实时温度
void display_temp(unsigned int temp)
{
        unsigned char a,b,c;

  a=temp/1000%10;
  b=temp/100%10;
  c=temp/10%10;

   LcdWriteCom(0x80+7);
   LcdWriteData(a+0x30);
    LcdWriteData(b+0x30);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c+0x30);

}
//显示温度上下限

void display_temp_M(unsigned char temp_max,unsigned char temp_min)
{
        unsigned char a,b,c;
        a=temp_max/100;
        b=temp_max/10%10;
        c=temp_max%10;
          LcdWriteCom(0x80+0x40+5);
           LcdWriteData(a+0x30);
    LcdWriteData(b+0x30);
        LcdWriteData(c+0x30);
        a=temp_min/100;
        b=temp_min/10%10;
        c=temp_min%10;
          LcdWriteCom(0x80+0x40+12);
           LcdWriteData(a+0x30);
    LcdWriteData(b+0x30);
        LcdWriteData(c+0x30);

}
void Delay50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6;
        j = 93;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bee_anjian(unsigned int c )
{
    unsigned char a, b;
        bee_key=0;
        //--c已经在传递过来的时候已经赋值了,所以在for语句第一句就不用赋值了--//
    for (;c>0;c--)
        {
                 bee_key=!bee_key;
                 Delay500us();

        }
        bee_key=0;
}

void temp_scan()//按键扫描
{        unsigned char dis_play_flag=0;
if(K_set==0)  //判断设置是否按下
{
Delay10ms(1);
if(K_set==0)
{ bee_key=0;
setting_flag=setting_flag+1;
dis_play_flag=1;
if(setting_flag>2)
{setting_flag=0;}
//        bee_anjian(100);
//bee_anjian(100);
Delay10ms(50);

}
}
if(dis_play_flag)
{

        if(setting_flag==1)
        {
        LcdWriteCom(0x80+15);
        LcdWriteData('H');
        }
        else if(setting_flag==2)
        {
        LcdWriteCom(0x80+15);
        LcdWriteData('L');
        }
        else
        {
        LcdWriteCom(0x80+15);
        LcdWriteData(' ');
        }
           dis_play_flag=0;

}

if(setting_flag)   //设置按下
{
         if(K_up==0)
        {
        Delay10ms(1);
        if(K_up==0)
        {
        bee_key=0;
         up_flag=1;
        }
}

}
if(setting_flag)
{
         if(K_down==0)
        {
        Delay10ms(1);

        if(K_down==0)
        {
        bee_key=0;
         down_flag=1;
        }
}

}
if(up_flag==1)
{
if(setting_flag==1)
{
        temp_max=temp_max+1;

        if(temp_max>99)
        {temp_max=99;}

        display_temp_M(temp_max,temp_min);

//        bee_anjian(50);
//bee_anjian(100);
Delay10ms(50);
        up_flag=0;

}
else if(setting_flag==2)
{
        temp_min=temp_min+1;

        if(temp_min>99)
        {temp_min=99;}

        display_temp_M(temp_max,temp_min);
//        bee_anjian(50);
//bee_anjian(100);
Delay10ms(50);
        up_flag=0;

}

}
if(down_flag==1)
{
if(setting_flag==1)
{
temp_max=temp_max-1;

if(temp_max<1)
{temp_max=1;}
display_temp_M(temp_max,temp_min);
Delay10ms(50);
// bee_anjian(100);

down_flag=0;
}
else if(setting_flag==2)
{
temp_min=temp_min-1;

if(temp_min<1)
{temp_min=1;}
display_temp_M(temp_max,temp_min);
Delay10ms(50);
//bee_anjian(100);
down_flag=0;
}

}

bee_key=1;
}

//中断函数初始化
void Init_INT()
{

        IT0 = 1;                          //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EX0 = 1;                          //外部中断0中断允许位
    EA = 1;

}

void EX0_ISR(void) interrupt 0                //中断服务函数的书写格式
{

        moshi_flag=!moshi_flag;
        lcd_flag=moshi_flag+1;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LcdInit();
//        for(i=0;i<7;i++)
//        {
//                LcdWriteData(TiShi[i]);
//        }
        Init_INT();//开启外部中断
        Init1602_temp();
        bee_anjian();
        while(1)
        {

        if(lcd_flag==1)
        {
         Init1602_temp();
         lcd_flag=0;
        }
        else if(lcd_flag==2)
        {
        LcdInit();
        lcd_flag=0;
        }
        if(moshi_flag==1)
        {
            KeyValue=KeyScan();
                switch(KeyValue)
                {
                        case(0):
                        LcdWriteCom(0x01);
                        KeyValue=-1;
                        First=0;
                        Second=0;
                        c=0;
                        break;

                        case(1):
                        if(flag==0)//flag为0时,正常计算
                        {
                        LcdWriteData(XuJian[1]);
                        KeyValue=-1;
                        if(c==0)
                        First=10*First+1;
                        else if(c==1)
                        Second=10*Second+1;
                        }

                        else if(flag==1)//flag为1时,可以在第一次运算好后,继续输入数字,开始第二次计算
                        {
                    LcdWriteCom(0x01);
                        LcdWriteData(XuJian[1]);
                        KeyValue=-1;
                        First=0;
                        Second=0;
                        c=0;
                        flag=0;

                        ................限于篇幅代码请下载附件................

        do
        {
        value[i]=result%10;
        result/=10;
        i++;
        }while((result/10)!=0);

        value[i]=result;
        m=i;

        for(j=0;j<=i;j++) //for循环如果是for(j=i;j>=0;j++)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很奇怪
        {
                  Num[j]=value[j]+'0';
        }

        for(i=0;i<=m;i++)//这里的for循环也是和上面一样的结果,改成for(i=m;i>=0;i--)就会出现奇怪的结果,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
                LcdWriteData(Num[m-i]);
        }

}

/*******************************************************************************
* 函 数 名         : KeyScan
* 函数功能                   : 检测有按键按下并读取键值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nt KeyScan(void)          //测试行(row)的时候就是线是竖着的的那一列为1,测试列(col)的时候就是线是横着的那几行为1
{
        char a = 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ms(1);//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4;break;
                                case(0X0d): KeyValue=8;break;
                                case(0X0e):        KeyValue=12;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3;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2;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1;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break;
                        }
                        while((a<50) && (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ms(1);
                                a++;
                        }
                }
        }
        return KeyValue;

}

/*******************************************************************************
* 函 数 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b;

        //--c已经在传递过来的时候已经赋值了,所以在for语句第一句就不用赋值了--//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网友A:
谢谢分享,1620显示很想学一下,

网友B:
这算是多功能计算器吧,增加了温度显示,不错!还可以扩展其他应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算是多功能计算器吧,增加了温度显示,不错!还可以扩展其他应用啊!!

对对,按照小伙伴题目要求来的,只要性能够用,啥都可以拓展

楼主(2021-05-27):
注意:代码是和PCB完全对应的,仿真引脚有轻微变动,仿真时注意改一下代码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