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寄存器配置和IO口无法输出问题

楼主(2021-04-04):
当你使用io口赋值后无法输出的情况下,很可能不是io口坏了!仔细看一下手册的io控制和上拉寄存器。
一定要注意初始化的顺序,比如说[1:0]寄存器。正确顺序是
IOCON|=1<<1;
IOCON|=1<<0;
IOCON=0x3;

这个顺序很可能导致没有输出
IOCON|=1<<0;
IOCON|=1<<1;

这个问题是ads1.2 tq2440发现的,其他编译环境和芯片不一定有这个问题。

楼主(2021-06-16):
还有这种写法也是错误的PORTE=(1<<1); 会出现最后一个语句才生效的情况!
正确的是PORTE|=(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