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2传感器可以监测二氧化碳吗?输出的是什么量?

楼主(2021-04-04):
mq2可以监测co2吗?,输出的是什么量?比如它显示12这个数值代表什么

网友A:
MQ2传感器是一种检测可燃气体的传感器件,可以通过化学反应将co2变成co供其检测。
其输出的是模拟量,如果它能直接显示12这个数值代表你买彩票可以直接中头等奖。

网友B:
不能检测CO2,可以检测酒精、甲烷等

网友C:
可以通过用打火机输出气体检测(按着出气就好),具体输出的为模拟量。

网友D:
其实她就是个空气中微小颗粒浓度的传感器,并不是一定测量二氧化碳;它输出的数据是空气中所测量微小颗粒的浓度值

网友D:
MQ2其实是测量空气中微小颗粒浓度的传感器,并不是专门用于测量某个气体浓度;他的输出值是所测空气中微小颗粒的浓度。

网友E:
MQ2是烟雾传感器,可以用SGP30气体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