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lash被锁无法下载程序解决方法

楼主(2021-04-04):
在下载程序时,因为型号没选对或者其他误操作,有可能将flash锁死,程序无法被擦除,即无法下在程序。看了网上好多方法,比较复杂,下面介绍一种简单的方法,很实用
解决方法:1.下载stm32 st-link utillity. 图标如下所示

2.打开Target选项中的 Option Bytes
3.选择unselecet all然后应用即可然后就可以下载程序了,亲测有效,无需其他复杂的操作

网友A:
学习了,是个好办法。

网友B:
学到了,很管用

网友C(2023-12-16):
楼主 在吗?帮忙看一下  我按你的方法设置还是不行! 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D(2025-04-08):
下载到STM32的用户程序如何加密防读取bin,h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