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引脚对应的两个芯片的封装可以替换吗

楼主:
BMG250和ICM42605两个芯片的PCB封装能替换吗,路过的大佬给个意见

ICM42605

ICM42605

ICM42605

ICM42605

网友A(2021-04-04):
对于PCB,完全没问题,就看你的管脚定义是否对应,请核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PCB,完全没问题,就看你的管脚定义是否对应,请核查

谢谢回复,管脚定义是指什么?是指管脚的功能吗?还是管脚的编号?

网友C:
这种东西,你问了产,别人说了一样,或者是不一样,意义不在,最后还是要你自己一个一个的去对的
不过,好像的确是一样的
最好的办法是去"立创商城",那有现成的封装下载,两个都有,不想去检查就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你问了产,别人说了一样,或者是不一样,意义不在,最后还是要你自己一个一个的去对的
不过,好像的确 ...

谢谢回复,立创的哪个下载下来就变了,所以我才找了个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