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讲解一下床上安装压力传感器检测起床的思路

楼主(2021-04-04):
单片机新人一枚,求求大佬讲解一下第二个功能要求怎么实现?

即:床上安装压力传感器,当检测到人起床后,通过蓝牙模块将信号发送到闹钟,闹钟接受到信号后关闭。

网友A:
1.安装足够多的压力传感器,例如3个以上;
2.每秒检测一次压力值,去掉一个最低值,剩余2个求平均;
3.如果发现这个平均值小于人不在上边的值(需要留点余量),延时5秒输出信号;
这个信号可以认为人已经起床了。更多的我问题可以加“创新”,和我一起学习研究

网友B:
干嘛装在床上呢?不硌得慌?装床的四个脚下面就行了。

网友C:
红外对管比较实际,编码信号中断为起床。

网友A:
这里用的是薄膜式压力传感器,尺寸很小,厚度在0.1左右,感觉不到

网友D:
将压力传感器放床脚

网友E:
我觉得你的想法好,不知道有产品出来没。有种薄膜压力传感器,很薄你垫到床腿下,你通过蓝牙串口读它的电阻,就知道有没有人了。我觉得用Arduino省事,51还要AD转换。

网友F:
这个主意很好。 同样,您可以在睡眠开始时和下床时增加延迟以确保力传感器稳定下来。

网友G:
用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检测还有没有人在床上

网友H:
最好是工业用的压力传感器,不容易坏

网友I:
可以参考一下汽车座椅,人坐上去了没系安全带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