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电压与频率问题请教,请进来看看

楼主(2021-04-04):
如果处于马上 关机的  状态  电压从5V到了 3V  ,然后从3V 到 0V  。
本人看过手册  4.5V-5V 的电压状态下  程序是以16M的主频运行 , 然而在电压为3V的状态下 程序肯定不会 以原来的状态运行了 ,那么内核是如何处理的,是以降低频率后继续循环吗

网友A:
对于停电/停机来说,只要不是最为精确定时用,这个频率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记,你可以认为没有变化

网友B:
怎么说呢?晶振这东西你就理解成你家的地电子时钟,电量正常是正常显示,电量低了,它显示模糊但是还是能正常显示的,电量再低点就直接灭了,不存在电量低了时钟跑的慢或者不跑之类的说法。晶振不能工作了你的单片机肯定熄火,单片机熄火晶振还能工作,就是这样。你需要考虑的是降压后单片机能不能正常工作,不是晶振振不振问题,而且有些单片机2.8-4.5V都能工作,他们接入晶振怎么办?

网友B:
另外你说的降低频率应该是休眠模式下的吧,这种模式下是单片机它自己降低频率,和晶振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停电/停机来说,只要不是最为精确定时用,这个频率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记,你可以认为没有变化

我感觉楼主在问休眠模式下,或者待机模式下的,单片机频率下降的事,这种模式下单片机会降低分频来节省电。

网友C:
就是乱跑呗。这个问题我在2000年遇到过,第一批AVR单片机AT90S2313,如果代码里面有写EEPROM代码,那么若干次重新上电后EEPROM里面的数据会变。如果没有写EEPROM的代码,那么EEPROM保存的数据一直有效。分析认为是掉电过程中,也就是从5V到0V变化过程中,因为电压太低,单片机已经无法正常运行,程序跑飞了执行了写EEPROM的代码。外加一片MAX809,当电源电压低于4.3V输出RESET信号锁死单片机,问题解决。

后来ATMEL显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第二批AVR单片机都加了Brownout,可以不用外置电源监控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乱跑呗。这个问题我在2000年遇到过,第一批AVR单片机AT90S2313,如果代码里面有写EEPROM代码,那么若干 ...

感谢 老铁  你这个可能是我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