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杆控制舵机转动角度

楼主(2021-04-04):
摇杆控制舵机转动角度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2c.h"
/*********

舵机的控制一般需要一个20ms左右的时基脉冲,
该脉冲的高电平部分一般为0.5ms~2.5ms范围内的角度控制脉冲部分。
以180度角度伺服为例,那么对应的控制关系是这样的:
   0.5ms--------------0度;
   1.0ms------------45度;
   1.5ms------------90度;
   2.0ms-----------135度;
   2.5ms-----------180度;

***********/

sbit motor=P1^0;
unsigned char num=1;

unsigned long time_20ms=0;                   //定时器计数

void Init_Timer0(void);

unsigned int moTimHigh,moTimlow; //电机控制 高低电平处理时间
unsigned char dealAdVal = 0; //ad处理值
unsigned char remAdVal = 0;        //记录上一次ad值
void main (void)
{
        Init_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DelayMs(20);          //延时有助于稳定
while (1)         //主循环
        {
                dealAdVal =ReadADC(0);         //ADtemp的取值范围是0-255,定时的时间范围是0.5-2.5ms
                if(dealAdVal>remAdVal) //取 前后两次ad采集值差值
                {
                         if((dealAdVal-remAdVal)>10)//偏转较大位置
                        {
                                remAdVal = dealAdVal  ;//ad记录
                        }
                }
                else
                {
                         if((remAdVal-dealAdVal)>10)//偏转较大位置
                        {
                                remAdVal = dealAdVal  ;//ad记录
                        }
                }
                //从上述12M计算公式可以换算出11.0592M计算方式
                moTimHigh=(65535-500.0*0.9216)-(2000.0*0.9216/255.0)*ReadADC(0);  //11.0596M情况下  11.0596/12=0.9216
                moTimlow=(65535-19500.0*0.9216)+(2000.0*0.9216/255.0)*ReadADC(0);        //11.0596M情况?

                DelayMs(10);
        }
}

void Init_Timer0()
{
//**All notes can be deleted and modified**//
  TMOD |= 0x10;              //定时器设置 0.1ms in 11.0592M crystal
//        TH0=(65536-78)/256;
//        TL0=(65536-78)%256;      //定时0.1mS
        ET0=1;//定时器中断打开
        EA=1;//总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if (!count)
        {
                motor = 1;            //给高电平
                TH0=moTimHigh/256;
                TL0=moTimHigh%256;
        }
        else
        {
                motor=0 ;
                TH0=moTimlow/256;
                TL0=moTimlow%256;
        }
        count=~count;
}
仅供参考

网友A(2022-05-29):
你这个代码严重不全,首先你的那个几个.h文件没有说明,还有那个ReadADC应该是个函数你没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