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按键控制小车前进后退停止在1602上显示但是现在上电后就是前进且要c...长按才...

楼主(2021-04-04):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beep.H>
#include <LCD1602.H>

sbit Beep =  P1^5 ;

#define LED            P3
#define VELOCITY_30C        3495
#define VELOCITY_23C        345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cho  = P1^4;                //回声接收端口
sbit Trig = P1^3;//超声触发端口

sbit LB=P2^0;
sbit LF=P2^1;
sbit RB=P2^2;
sbit RF=P2^3;
sbit ENA=P2^4;
sbit ENB=P2^5;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long int distance=0;               //距离变量

static uint temp;
uchar count;                         //全局变量定义

uint  key;
uint flag;

void delays(uint i)
{
        while(i--);
}
void Delay_x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 = 0;i < x;i++ )
    {
        for(j = 0;j < 3;j++ )
        {
            ;
        }
    }
}
void delayt(uint x)
{
    uchar j;
    while(x-- > 0)
    {
              for(j = 0;j < 125;j++)
        {
            ;
        }
    }
}

void stop()
{
        LF=0;
        LB=0;
        RF=0;
        RB=0;
}
void forward()
{
        LF=1;
        LB=0;
        RF=1;
        RB=0;
}
void back()
{
        LF=0;
        LB=1;
        RF=0;
        RB=1;
}

void Init_MCU(void)
{
        TMOD = 0x11;          //定时器2初始化,设置为16位自动重装模式
        TH0 = 0xfc;              //1ms         (65536-922)/256                高八位求模(除法)
        TL0 = 0x66;                  //     (65536-922)%256                低八位求余
        ET1=1;
      ET0 = 1;              //开定时器2
        EA = 1;                      //总中断使能

}
void Init_Parameter(void)
{
         Trig =1;          //Trig  触发控制信号输入
         Echo = 1;          //Echo  回响信号输出
         count = 0;
         distance = 0;
}

void Trig_SuperSonic(void)//出发声波
{
         Trig = 1; //发送trig信号
         delayt(1);         //延时0.1ms
         Trig = 0; //发送trig信号完毕
}
void Measure_Distance(void)
{
        uchar l;
        uint h,y;
        TR0 = 1;          //启动定时器0,收到回声则开始计时
        while(Echo)          //
    {
        ;
    }
        TR0 = 0;
        l = TL0;                //把定时器0低8位装入L
        h = TH0;                //把定时器0高8位装入h
        y = (h << 8) + l;                 //将计数值转换为16位(把h向左移八位加上低八位
        y = y - 0xfc66;              //us(微秒)部分,不足1ms的时间
      temp=distance;
        distance = y + 1000 * count; //计算总时间(定时器一次1ms) 单位:us
        TL0 = 0x66;
        TH0 = 0xfc;
        delayt(30);
        distance = VELOCITY_30C * distance /20000;

}
void distancescan()
{
        if(distance>3000)
        {

                LCD_ShowNum(1,1,distance,4);
                LED=0xff;

        }
        else if(distance>2500||distance<=3000)
        {
                LCD_ShowNum(1,1,distance,4);
                LED=0xfe;

        }
        else if(distance>1500||distance<=2500)
        {
                LCD_ShowNum(1,1,distance,4);
                LED=0xfc;

        }
        else if(distance>1000||distance<=1500)
        {
                LCD_ShowNum(1,1,distance,4);
                LED=0xfb;

        }
        else if(distance>500||distance<=1500)
        {
                LCD_ShowNum(1,1,distance,4);
                LED=0xf3;

        }
        else if(distance>250||distance<=500)
        {
                LCD_ShowNum(1,1,distance,4);
                LED=0xef;

        }
        else if(distance>100||distance<=250)
        {
                LCD_ShowNum(1,1,distance,4);
                LED=0xcf;

        }
        else if(distance<=100)
        {
                LCD_ShowNum(1,1,distance,4);
                LED=0xc0;

        }

}
void csbscan()
{
        Trig_SuperSonic();         //触发超声波发射
                 while(Echo == 0)          //等待回声 如果有回波则Echo=1 则跳出循环开始计时
         {
             ;
         }
        Measure_Distance();        //计算脉宽并转换为距离
        distancescan();
        beep(0.16*distance+34);
        Init_Parameter();          // 参数重新初始化
        delayt(600);               //延时,两次发射之间要至少有60ms间隔
}
unsigned char key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Number=0;
        if(k1==0)
        {     delays(1000);
                if(k1==0)
                KeyNumber=1;
        }
        if(k2==0)
        {        delays(1000);
                if(k2==0)
                KeyNumber=2;
        }
        if(k3==0)
        {        delays(1000);
                if(k3==0)
                KeyNumber=3;
        }
        return KeyNumber;
}

int main()
{
        stop();
//        forward();
        LCD_Init();
        LCD_ShowString(1,5,"mm");
        Init_MCU();
        Init_Parameter();

        while(1)
        {
                flag=keyscan();
                switch(flag)
                {
                        case 1:back();LCD_ShowString(2,1,"back   ");break;
                        case 2:forward();LCD_ShowString(2,1,"forward");break;
                        case 3:stop();LCD_ShowString(2,1,"stop   ");flag=0;break;
                        default:;
                }

              csbscan();

         }

}
void timer0 () interrupt 1
{
        TF0 = 0;
        TL0 = 0x66;
        TH0 = 0xfc;                                      //1ms
        count++;
        if(count == 18)                       //超声波回声脉宽最多18ms
        {
                TR0 =0;
                TL0 = 0x66;
                TH0 = 0xfc;
                count = 0;
        }
}

各位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嘛,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