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nt = 0这样子放可以吗,但是不知道初始值怎么加,是要移到 count++;前的吗

楼主(2021-04-04):
while (1)
    {
        count++;
        if (count < 50)
        {
            Tem = memread();
            key_det();
            display(Tem);

            delay(20);
            count = 0;
        }
    }

网友A:
你是要一直循环还是只加一次,如果一直循环你就放在while里,或者你定义变量的时候也可以赋个值

网友B:
count 一般是用来计数延迟,也就是框架式编程方式常用做法

网友C:
一般在定义的时候就赋初值0。
如下面这一行:
unsigned char count = 0;
while (1)
    {
        count++;
        if (count < 50)
        {
            Tem = memread();
            key_det();
            display(Tem);

            delay(20);
            count = 0;
        }
    }

另外,你这个代码,count一直在0和1之间变化,计不到50的,是不是if语句应该改成">"?

网友D:
既然 if (count < 50)里面 count =0,那么count就没有意义,因为每次进去就清零,你在外边count++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