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3232可调时钟程序与Proteus仿真 LCD12864显示

楼主(2021-04-04):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1302.h"
#include "wenzi.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接口定义===============
sbit key1 = P3^2; //确定/设置 按键
sbit key2 = P3^3; //减  键
sbit key3 = P3^4; //加  键
sbit key4 = P3^5; //返回键
sbit LED = P2^0;  //背光
sbit beep = P2^1; //喇叭
sbit GY=P3^7;
//======================================
uchar year,month,date,xq,hour,minute,second,shi,ge,ge1,shi1,ddd;                                                 //时间/闹钟相关
uchar t_ss,t_ss1,t_mm,t_hh,t_dd,t_xq,t_yf,t_yy;                                                    //走时变量
uchar idata t,danian;                         //农历  t:节日显示跳转时间 danian判断12月份大小月

bit idata f0,f1,f2,f3;                                                                                                    //反白相关标志
uchar idata setk,setc;
uchar e,k,n;
uchar idata kk,kk1,bgk,bsj,bld;
bit idata w;
uchar idata ta,tb;
bit idata dinga;

//==============延时函数===================
void Delay(int num)
{
        while(num--) ;
}

//============反白标志================
void f_qc(void)
{
        f0=f1=f2=f3=0;
}

void displaytime(void)
{
  year=read_random(DS3231_YEAR);//调用3231时钟数据中的年数据,从地址0x8d中
  WRITE_STRING(3,0,0,year/10,0);
  WRITE_STRING(3,1,0,year%10,0);
        WRITE_STRING(3,1,1,8,0);         //年

        month=read_random(DS3231_MONTH);//调用3231时钟数据中的月数据,从地址0x05中
        WRITE_STRING(3,4,0,month/10,0);
  WRITE_STRING(3,5,0,month%10,0);
        WRITE_STRING(3,3,1,7,0);         //月

        date=read_random(DS3231_DAY);//从3231芯片中读取日数据,从地址0x04中
        WRITE_STRING(3,8,0,date/10,0);
  WRITE_STRING(3,9,0,date%10,0);
        WRITE_STRING(3,5,1,6,0);                  //日

  xq=read_random(DS3231_WEEK);//从3231芯片中读取日数据,从地址0x04中
        WRITE_STRING(3,7,1,xq-1,0);

    //小时
        hour =read_random(DS3231_HOUR);        //从3231芯片中读取小时数据,从地址0x02中
        WRITE_STRING(0,0,2,hour/10,0);
  WRITE_STRING(0,1,2,hour%10,0);
        WRITE_STRING(0,2,2,10,0);                  //时
        //分钟
        minute= read_random(DS3231_MINUTE); //从3231芯片中读取分钟数据,从地址0x01中
        WRITE_STRING(0,3,2,minute/10,0);
  WRITE_STRING(0,4,2,minute%10,0);
        WRITE_STRING(0,5,2,10,0);                  //分
        //秒钟
        second =read_random(DS3231_SECOND); //从3231芯片中读取秒钟数据,从地址0x01中
        WRITE_STRING(0,6,2,second/10,0);
  WRITE_STRING(0,7,2,second%10,0);

        //WRITE_STRING(3,7,1,xq,c);

}

        void Set_time(uchar sel)
{
          signed char address,item;
          signed char max,mini;

        if(sel==0) {WRITE_STRING(2,7,1,8,0);address=DS3231_YEAR; max=99; mini=0;}  //年?????
        if(sel==1) {WRITE_STRING(2,7,1,7,0);address=DS3231_MONTH; max=12; mini=1;}  //月
        if(sel==2) {WRITE_STRING(2,7,1,6,0);address=DS3231_DAY; max=31; mini=1;}  //日
        if(sel==3) {WRITE_STRING(2,7,1,9,0);address=DS3231_WEEK; max=7;mini=1;}//星
        if(sel==4) {WRITE_STRING(2,7,1,11,0);address=DS3231_HOUR; max=23;mini=0;}//时
        if(sel==5) {WRITE_STRING(2,7,1,12,0);address=DS3231_MINUTE; max=59;mini=0;}//钟

  //读取3231某地址上的数值转换成10进制赋给item
          item=(read_random(address));
          if(key3 == 0){item++;}
          if(key4 == 0){item--;}
          if(item>max) item=mini;
          if(item<mini) item=max;
          //write_byte(0, 0x98);//允许写操作
        write_byte(address,(item/10)*16+item%10);//转换成10进制写入3231
  //        write_byte(0x8e,0x80);//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DelayM(20);
          displaytime();

}

        void main()
{
        uchar e=0;

        LCD_ST7565_INIT();                //液晶初始化
        Lcd12864_ClearScreen();   //清屏
        while(1)
        {
                if(w==0)
                {
                        displaytime();//显示时间
                }   //正常走时
                else {}                    //否则启动调时
//设置键------------------------------------------------------------------------
                if (key1 == 0)               // 设置时间
                {
                        DelayM(20);                   //按键消抖
                        if(key1 == 0 && w == 1)  //当是调时状态 本键用于调整下一项
                        {
                                e++;
                                if (e >= 6 ){e = 0;}
                                Set_time(e);       //调整
                        }
                        if(key1 == 0 && w == 0)  //当是正常状态时就进入调时状态
                        {
              Lcd12864_ClearScreen();   //清屏
                                w=1;                   //进入调时
                                Set_time(e);       //调整
                        }
                           while(key1 == 0);        //等待键松开
                }
//确认,返回键-------------------------------------------------------------------
                if (key2 == 0)               //在调时状态时就退出调时
                {
                        DelayM(20);            //按键消抖
                        if(key2 == 0 && w == 1)
                        {
                                w = 0;                   //退出调时
                                e = 0;                       //"下一项"计数器清0
                        }
                        if(key2 == 0 && w == 0)
                        {
              Lcd12864_ClearScreen();   //清屏
                                while(key2 == 0);
                        }
             Lcd12864_ClearScreen();   //清屏
                        displaytime();                   //显示时间

                        while(key2 == 0);
                }
//加调整------------------------------------------------------------------------
                if (key3 == 0 && w == 1)
                {
                        DelayM(20);
                        if(key3 == 0 && w == 1) {        Set_time(e); }
                        while(key3 == 0);
                }
//减调整------------------------------------------------------------------------
                if (key4 == 0 && w == 1)
                {
                        DelayM(20);
                        if(key4 == 0 && w == 1) { Set_time(e); }
                        while(key4 == 0);
                }
        }
/*液晶背光控制,按一下亮,再按一下灭----------------------------------------
                if(K5 == 0)
                {
                        DelayM(20); q = ~q;      //标志位取反
                         if(q){BLK = BLK | 1;}
                                 else {BLK = BLK & 0;}
                        while(K5 == 0);
                }                                                                                                    */
}

st12864电子钟+ds3232

楼主:
7c4337 可以使用相同程序驱动

网友A:
非常好。正需要。谢谢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