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利用stm32单片机来测电阻?求大神给个思路

楼主(2021-04-04):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楼主:
r8和r12相连的黑线连接无效的

网友A:
这个需要外加电源和分压电阻。
1、在ADCB每个口串一个电阻,就标识为R17~R20吧。
2、每个串入的电阻要加一个开关,也就是R17~R20都串一个开关,测试哪一路就闭合哪一路,其它路断开,避免并联带来误差。
3、ADC采样端加到A1\A2\...B1\B2..D4,一共要测试16次。所以MCU的ADC口和被测试电路之间还需要开关切换。
4、写AD采样代码,这种一般用MCU自带的ADC就可以满足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外加电源和分压电阻。
1、在ADCB每个口串一个电阻,就标识为R17~R20吧。
2、每个串入的电阻要加 ...

可以讲得更详细点吗?新手刚接触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讲得更详细点吗?新手刚接触单片机

3楼已经讲的很详细了,他讲的4点,你是哪一点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已经讲的很详细了,他讲的4点,你是哪一点不懂?

我第三点不懂  现在是刚学单片机的大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外加电源和分压电阻。
1、在ADCB每个口串一个电阻,就标识为R17~R20吧。
2、每个串入的电阻要加 ...

第三点详细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外加电源和分压电阻。
1、在ADCB每个口串一个电阻,就标识为R17~R20吧。
2、每个串入的电阻要加 ...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我第三点看不懂 具体要怎么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外加电源和分压电阻。
1、在ADCB每个口串一个电阻,就标识为R17~R20吧。
2、每个串入的电阻要加 ...

请问可以说一下ADC是要测哪几个量和测16次是哪16次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可以说一下ADC是要测哪几个量和测16次是哪16次吗?

A1就是A引线和1引线之间的电阻,4*4=16,一共需要16组数据才能测出所有电阻。被测电路加开关是因为单片机中能采集AD数据的IO口有限,必须要手动切换,用开关最好。你有的单片机有4个及以上的能采集AD的IO口就可以不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