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这样的19264的屏大佬吗?

楼主(2021-04-05):
有用过这样的19264屏的大佬吗?给点提示呗。
搜到两种接法,哪个对呢?有用过的给个提示呗。谢谢。

网友A:
习惯就好,不管怎么标按引脚定义去弄准没错

网友B:
主要还是要看它的驱动IC是什么
其实显示的原理和12864是一样的,也就是地址会多出来一些而已

网友C:
都试试,任意接怎么接都不会坏的人品过差除外。
一般先找准电源多以亮灯为标记,然后再找其他线序以说明书为准可参考网上的,再不行就是一个个试

网友D:
试试这个接口定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这个接口定义吧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E:
只玩过1602的,不过我觉得这类LCD显示器的驱动方式都差不多,看看数据手册就行了

网友F:
这种环氧树脂封装的IC看不到IC型号, 就是猜到PIN定义,却又找不到对应的初始化代码。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