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单片机程序中加入中断使计时器和蜂鸣器同时停止工作

楼主(2021-04-05):
如何在程序中加入中断使计时器和蜂鸣器同时停止工作??

网友A:
加入中断?  你这里所指的“中断“,到时是何意?   在单片机系统中,中断是一个特有的操作, 就是当触发条件成立时,停止系统的进程运行,并做好现场保护,然后去执行中断该有的操作。  从字面意思理解,你需要 操作,是不是应该叫”暂停“。”如何在单片机程序中加入  暂停  使计时器和蜂鸣器同时停止工作“ 。

楼主: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不知道程序要怎么写?现在计时器和蜂鸣器都可以工作了想要在上面加个暂停  (按键的)

网友B:
问题应该没说清楚,中断计时器吧?中断计时器只能清复位,蜂鸣器倒是可以停止工作。

网友C:
我觉得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外部中断作为触发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