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stc52单片机晶振不起振,两端电压只有0.1V,晶振和芯片都换过了,电容20

楼主(2021-04-05):
新手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A:
这可能是你电源本身坏了,用万用表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是你电源本身坏了,用万用表测试下

电源是5V

网友B:
STC89C52单片机9脚接好复位电路,31脚接电源正级。接好晶振和电容就能下载程序进去,
最简单的方法是换一个芯片试一试。确定340的TX和RX和单片机连接的对错。也可以把TX和RX换一下试试。
我曾经烧坏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89C52单片机9脚接好复位电路,31脚接电源正级。接好晶振和电容就能下载程序进去,
最简单的方法是换一 ...

用的不是340 是PL2303,驱动停产了,用了2008年的驱动包才装上驱动,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另外串口没有加上拉电阻,这个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

网友C:
需要下载程序时设置才能用晶振,这单片机对晶振要求很低的,没有电容都可以起振

网友D:
你都问题都没有描述清楚,你是程序烧进去没有反应,还是烧不进程序,烧不进程序有可能你的USB转TTL有问题,可以换个CP2102的试下,我以前玩WIFI和蓝牙340和2303都烧不进的,非要换成CP2102才能烧写固件和测试AT指令。程序烧进去了你就要找你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问题都没有描述清楚,你是程序烧进去没有反应,还是烧不进程序,烧不进程序有可能你的USB转TTL有问题, ...

程序烧不进去 所以我才怀疑是晶振问题 目前准备在串口加个上拉或者换个 ttl转换模块

网友E:
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晶振不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晶振不起振

之前看网上说的晶振两端电压是电源的一半,用万用表量了电压很低,所以认为是晶振异常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