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MCU程序中S指的是什么意思?指的是什么参数

楼主(2021-04-05):
/******************************************************************
函数功能:显示秒的子程序
入口参数:s
********************************************************************/
void DisplaySecond(unsigned char s)
{
   P2=0xbf;        //P2.6引脚输出低电平, DS6点亮
   P0=Tab[s/10];          //显示十位
   delay();
  delay();
   delay();

   P2=0x7f;       //P2.7引脚输出低电平, DS7点亮
   P0=Tab[s%10];         //显示个位
delay();
  delay();
   delay();

        P2=0xff;     //关闭所有数码管
           P0=0xff;
         delay();
  delay();
   delay();

}
在程序中S指的是什么意思,指的是什么参数。

网友A:
unsigned char s 函数的形参

网友B:
你这个有电路图要更好理解一点。从代码上来看。unsigned char s是函数形参,当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s用实际值刷新,比如
DisplaySecond(15);
此时,s就是15这个实际值。
函数体中间的代码,显示十位和个位,是通过求模和求余的运算。注意要是整数。

网友C:
注释解释的很明白了,显示秒钟的子程序,入口参数是S,给函数传的参数是多少就显示多少 unsigned char 定义入口参数的类型
如果是例如void main(void) 就代表这个函数无返回值且不带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