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原理图吗?准备学习电子技术,谢谢

楼主:
附件已上传

网友A(2021-04-05):
一开始就整这么复杂的?

网友B:
建议你开始从51单片机学起  可以看看 人人学会单片机 的资料课程学习,不建议一开始就搞这么难的,除非你高考 能被北大清华抢着要

网友C:
这个模块都一个一个的,没啥好说的吧!

网友D:
不妨先学习led灯,数码管,总之按单片机的课程学习就可以了,都是从浅入深的

网友E:
同问 为毛C5~C10要并联那么多0.1uf电容 什么讲究 本人基础功底差 求科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问 为毛C5~C10要并联那么多0.1uf电容 什么讲究 本人基础功底差 求科普

吸收电源纹波,减少干扰。不是要求很高的电路,可以只放一两个,如果板子空间够的话,可以多放几个,提升MCU系统稳定性

网友G:
拿的是别人的开发板,就按照别人的例程挨个做一下。

网友G:
电路原理没啥可说的,找的芯片的文档看看就明白了,都是数字电路,没啥好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