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esp8266与单片机将ds18b20采集的数据发送到手机

楼主(2021-04-05):
本人想通过51单片机和ds18b20采集到的温度数据通过esp8266将温度数据发送到手机 但是尝试了好几天都没有成功 希望得到大佬们的帮助

网友A:
ESP8266是不是可以直接采集温度,不需要51也可以。

网友B:
把ESP8266刷好固件当成WIFI模块,配置好ip和端口,51读取出数据后,通过串口传给esp8266,手机端连接上esp的IP和端口。解析数据显示出来就可以了。如2楼说的,不用51,只用esp8266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C:
1. 你需要写APP,当然官方网站也有测试软件,自己去下载
2. 你要会51单片机串口通讯
3. 你需要官方的AT指令集,把ESP8266通过串口发AT指令把8266设置成服务器,然后手机发给8266接收,8266通过串口传给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