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OLED显示数值有误

楼主:
我是想让OLED上的数值上升或下降,为什么OLED上的数值让它从9变到10,然后将数值从10变到9,OLED上就一直在9的后面剩余一个0,而且只能用复位键清,如图红色位置,一直留下个0在那里

网友A(2021-04-06):
引用 网友B:
正如二楼所说,写数值前没有清零,导致上次的数据残留。
写下一个数据前,增加一句清零语。

这个我试了确实可以,但是这样的话会一直刷屏呐,影响显示效果,而且我这个olde_num显示函数,不知为何我的数值前面空隙很大,我调了屏幕列数也不行

网友B:
正如二楼所说,写数值前没有清零,导致上次的数据残留。
写下一个数据前,增加一句清零语。

网友C:
没有清屏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程序也没给出来,让大伙咋给你看啊。不过倒是可以猜测原因。
10改到9以后,如果仅仅是写了9,那屏幕确实不 ...

改了两天,硬是没改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程序也没给出来,让大伙咋给你看啊。不过倒是可以猜测原因。
10改到9以后,如果仅仅是写了9,那屏幕确实不 ...

好的老哥,附件重新上传了,麻烦能不能指导下

网友D:
程序也没给出来,让大伙咋给你看啊。不过倒是可以猜测原因。
10改到9以后,如果仅仅是写了9,那屏幕确实不会将0清除的,只要不刷那个区域,那个区域就是显示原来的数据,比如你这里的0。因此,你将要显示的几位部分都更新就是了。比如写入“ 9”或者“9 ”,那么两位都能刷新到,这个0不会再留在屏幕上。
至于复位 全部重新刷屏了自然没这种问题。